[手机] 拆修一个透明磁吸充电宝

楼主(2024-07-12):
闲鱼上购买的,说是新的没用过,容量一万的,28包邮,快递前又说是5000的,我就多说了一句,说测下充放电正常不。

结果说充不了电,我说10块钱收个壳子吧,卖家也同意了,10块钱包邮寄给我了。

板子外面加个透明盖。

做工比较差。

盖上盖子的样子

看标注内容挺高级的,实际测试充电5V 1.3A多一点,根本没有快充。输出无线充也只有5W,都是骗人的。

电池背面的胶已经老化,看电池侧面也拆过,把黄胶子都撬烂了,估计是拆开想修,不会修。

电池跟之前拆的两款,都是同一家的电池。
HH也不知道是哪家电池厂。3.7V的便宜电池,具说成本最低可以做到5元,也就是1元1Ah。

方案跟之前拆的也一样,IP5310充电+无名单片机无线充。
测试充电短路,用电源测试,把电压调到1.5V左右,用热成像看板子的发热点。电压高了太热就成一片了,发热点更难找。
发现不是哪个器件发热,触摸弹簧旁边的一片空白区域发热,一下陷入了僵局。
加大电压,摸到离触摸弹簧最近的电容烫,拆下测量没问题,加到2V时,摸到左侧的两个A19T三极管MOS烫,更换后仍然是短路状态。

最后把IP5310输入端的4颗电容全拆掉,才发现是其中一个电容损坏。22微法的,耐压不清楚,找块手机板子,把智能音频功放的3颗22微法电容拆下换上。测试充放电OK。
看来热成像大法,熏松香大法,有时候也不一定靠谱。
这东西万变都是一个德性,指标都是骗人的,只有名牌的才不骗人。
最近还冒出来很多高仿原装的,说是序列号可查,价格一百以内,也是骗人的,序列号找个真的印上去就行了。

网友A:
又是劣质电容,手上有个遥控器,待机电流1mA多,电池一周就没电,十有八九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厉害,喜欢看维修。

网友:
这玩意当年是不是很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劣质电容,手上有个遥控器,待机电流1mA多,电池一周就没电,十有八九也是这个问题 ...

我怀疑我的智能马桶的遥控器也是漏电了,还没来得及拆修。

网友:
你这样捡漏的方式一般人学不来,这么隐蔽的毛病没几个人能修好

网友:
这么隐蔽的毛病都能找到,厉害了

网友:
这要是不多问句就被坑了,好在结局不错

网友B:
能维修这种黑胶板的也是高手,因为电路板上都刷了胶,根本看不清楚铜箔的走向,给查找问题带来很大困难,如果全部打磨掉,也是不太可能;所以说,佩服楼主这种耐心加细心的人。

网友:
改装一个电磁炉

网友:
小的贴片电容损坏是不很难被发现的

网友:
又是劣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维修这种黑胶板的也是高手,因为电路板上都刷了胶,根本看不清楚铜箔的走向,给查找问题带来很大困难,如 ...

电路板是黑油的。不是胶。黑油是最难找走线的。绿油好一点。。

网友C:
问题是修好后能快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修好后能快充了吗

本来就没有快充,虚标的。IP5310都不支持QC协议,IP5318才支持快充

网友:
5W的很常见了。

网友:
这个真值了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现在的贴片元件除了体积小,质量都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