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格力KFR-32GWKD1-N1空调刚启动可制冷一会就不制冷

楼主(2024-07-12):
旧房子旧空调,今年我们这儿热得迟点,这周热起来说开空调吗,可书房空调制冷一会就不制冷了,一会比客厅没开空调还热。开始能制冷按说压缩机没问题哈,为何一会不制冷了呢?室外机就在窗外,一摸好热有点烫手呢。散热不好?一百度可能风机转速慢了所致,打开上盖果然风机转得有气无力的慢。找出电容表,断电一测量2.5UF启动电容只有0.35UF左右了,风机能转起来已经错了。上街换了几圈跑了两个店(现在维修店好少)一个没人在家,却都是2.5UF没了,有3UF说是可以代替。但一个懂点的感觉大了不好,么搞得把风机烧了更麻烦。。。

也想着给几个原来很熟的维修朋友问下,但现在20多年不给别人维修了,就不麻烦别人算了。万能的TB上找配件就是,可偏 偏买的电容到了上一站两天不运,找客服今天才到,一到站就自己拿 来换上哈。刚好这周天天下雨不么热,换上就正常了。这不又省了好多大洋?晚上加个餐不?

网友:
学习了公司的

网友A:
毛15年了,也该换了

网友:
自己换个零件就能用,这成就感也是爆棚的

网友B:
还有这个小电容!我上月换了大的电容还是开一下就室外机停机,我直接空调换了。楼主这个不制冷,室外压缩机有没有停机?我的是室外压缩机停机了,换了电容也是一样开不到5分钟就停机

网友:
定频空调一般都是电容问题,风扇电容坏是热保护;压缩机电容坏是无法制冷或电流大跳阐;变频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小电容!我上月换了大的电容还是开一下就室外机停机,我直接空调换了。楼主这个不制冷,室外压缩机 ...

一般检查时有一个电容有问题,另外一个也要检查下。我也测量了另一个压缩机的启动电容35UFO还有3.42UF没问题哈。
这个电容就在压缩机的大启动电容旁边呀?这个是室外风机启动电容,风机转得慢或不转会造成压缩机过热保护,这时压缩机肯定不工作了,也就不制冷了。按你说的情况,你那个可能也是这个启动电容坏了,换的机子别人换个电容就能用了。
你不测量电容容量直接换么知道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15年了,也该换了

电容是要换了,但空调还可继续用用哈,书房一年也就用一个月左右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检查时有一个电容有问题,另外一个也要检查下。我也测量了另一个压缩机的启动电容35UFO还有3.42UF没问 ...

一时没想到这个电容出问题,而且好几台空调都是大电容出问题,没出现过这种小电容问题。而且没注意看这个旁边的电容,我一直以为风机电容是直流电机。。。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发现很多看起来差不多的,有区分直流,交流,还有变频

网友:
不都是说电容大点没啥问题么???

------------------

网友C:
3UF电容照样替换!没事的!

网友:
还是定频空调皮实耐造,维修成本可以碾压变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3UF电容照样替换!没事的!

安全取见,大点会容易烧坏风扇电机哈。用多大启动电容都是厂家用公式算出来的,不是随便可加大。加大虽然风速会快些,散热也好些,但风险就是电机可能过流烧坏不是得不偿失吗?

楼主:
这书房外机就在窗子下面一点,拆一个螺丝就把盖子打开一部分不用拆另一端的螺丝即可更换。

网友D:
3UF应该没问题的,一个是电容都有误差的,而且误差都不小,再一个,现在不是都兴虚标吗,3UF的一虚标2.5UF都不一定有啊。

网友:
空调维修主要是外机安装位置问题,现在的房子想自己修都不太可能了。

网友:
后换的电容多准备几个,就怕用一段时间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UF应该没问题的,一个是电容都有误差的,而且误差都不小,再一个,现在不是都兴虚标吗,3UF的一虚标2.5UF ...

这个没你说的那么大的误差,手中有电容表测量过,2.5UF一般都在2.45至2.49UF之间,3UF的一般也在2.95UFO以上,差多了从理论上来说会加大电机功率及电流,万一把风扇电机烧坏了不是得不偿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