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会修电视的大神,丈母娘家的这台TCL55Q2开不起机了

楼主(2024-07-12):
今天去丈母娘家吃饭,吃完饭后说家里的电视看不了了,前天还好好的。

看来这是一顿鸿门宴啊。

目前的症状就是开机有背光,无画面,无开机音乐。
等一会儿电视自动关闭背光,进入待机状态,遥控器再次开机依然是这样。

手里没有别的东西,先拆开看看再说。

左边主板,右边电源板。

电源板目测没烧毁的地方,

先拆下来再说。

主板用的是MTK 的848芯片,支持MEMC,

从故障分析,是电源板的故障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打算买块板子替换上去试试,网购得等几天才到。
明天拿表测试一下主板上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电源板正常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A:
给丈母娘换台新大彩电比修这个破电视意义更深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丈母娘换台新大彩电比修这个破电视意义更深远。

宁愿买2块板子也不会给她买个大电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愿买2块板子也不会给她买个大电视。

这个想法,很容易导致家里多个家具”床头柜“的哦!

网友B:
我老丈人家的是小米50寸的  18年买的 21年左右开始不定时花屏 自动重启 基本能看2小时左右 23年突然看不了了 直接换了主板55+20运费 这电视唯一好处是一体主板

网友:
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看着好像是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丈母娘换台新大彩电比修这个破电视意义更深远。

买个大个的,某些时候还不如修。
现在很多电视需要人工选信号源。而老年人困扰的,就是这方面的操作。

网友:
前年我去丈母娘家就帮她换了台新的那时候便宜58英寸创维的1069元

网友:
大概率是主板问题,遥控能开关机说明CPU在工作的

网友C:
淘宝买两个板,逐个替换,有用的留下,无用的退货

网友:
背光正常,电源板到驱动板电压正常不,然后再查驱动板吧!大概率驱动板问题,排线也查查

网友:
楼主,你这拆故障电视就看了看,就是应付你丈母娘的啊,从你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上看,就知道,你的媳妇也是你空手套白狼得来的;赶快买一个新的大的电视机,才能赢得丈母娘的欢心。

网友:
大概率屏幕寄了,京东走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愿买2块板子也不会给她买个大电视。

小伙子,你这有想法可以,不能说出来哦。这次还有鸿门宴,下次只有鸿门了(饭都没吃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两个板,逐个替换,有用的留下,无用的退货

这个是最快的办法,怕就怕,两个都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丈人家的是小米50寸的  18年买的 21年左右开始不定时花屏 自动重启 基本能看2小时左右 23年突然看不了 ...

上次遇到  海尔不定时的红绿蓝黑保护,声音正常,恢复出厂设置正常。主板有次炸了找海尔售后花了280,马家淘一块只要零头都有多的,后面故障依旧,我估计问题不在主板在信号处理板上。排线也换了,还是依旧。后面人家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丈母娘换台新大彩电比修这个破电视意义更深远。

应该把这破电视带回去,然后第二天说修坏了,给送各新的大彩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愿买2块板子也不会给她买个大电视。

楼主,你可能买2块板子不够,说不准中间(铁壳覆盖)还有一块板子,有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
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大概率是主板,但我建议你同时买电源板和主板,电源板坏也是有一定概率的。反正换到电视正常为止。然后再退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