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新做了一个维修插座

楼主(2024-07-12):
第一张图片是以前做的,这次改进了一下,加了一个漏保和电流表,用一个废仪器的外壳,最废手的是打孔,用电钻打孔后再用锉刀修理。

网友:
外壳还可以打磨修整一下。

网友:
学习了,做个维修时安全多了。

网友:
高手,组合、拼装。

网友:
有电流表直观很多。
以前做过一个,一直吃灰

网友:
不错,有这个检修电源方便多了

网友:
竟然是二厂的漏保

网友:
灯泡太大了 一不小心碰坏了。。。

网友:
做的真好,一般维修高手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维修插座,用的才放心。

网友:
壳子这么大,大

网友:
这是实用的好东西

网友:
最后发现简单粗暴能用就好

网友:
孔开的不错挺规整

网友:
如果用一种手指头大的灯泡更好。

网友:
可以再加个二选一开关,可以做成直通和测试两个状态!

网友:
加装漏保会更加安全,插孔太少再增加一个多孔插座会更方便。

网友:
这应该是升级版了。

网友:
用计量插座+卤素小灯珠+6脚3档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