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某多多上骗人的无线网卡

楼主(2024-07-12):
和之前的骗人手表一样,骗人充值的,插电脑上识别为RNDIS设备(有线网卡),没有看见SPI闪存,固件应该是芯片内置的,我不认为会存在判断换卡的逻辑,看到ESIM旁边有焊盘,如果把ESIM吹掉然后焊个卡槽,也许可以正常使用,等有时间试一下再来分享

网友:
移柯通信 L511 的模块

LTE Cat.1
下行 10 Mpbs
上行 5Mpbs

没搞头……
————————————————————————————————————————————————————————
http://www.chipdata.com.cn/pd.jsp?id=15

L511

品牌 移柯通信
型号 L511
电压范围 3.3 ~ 4.5V (推荐3.8V)
工作温度 -40~+85℃
封装 94-pin LCC+LGA
封装尺寸 15.8 x 17.7 x 2.4mm

http://29243874.s21i.faiusr.com/ ...

http://29243874.s21i.faiusr.com/ ...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多人上当????

网友:
我在淘宝也买过这个牌子,在用的。

网友:
当初我买一个,就当买电池的,

结果异常好用,一下子就买了6个,都好用。

网友A:
没翻车吧

多少¥?

网友:
还不如买个带电池的,至少还可以落下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翻车吧

多少¥?

3块钱包顺丰

楼主:
仅退款太不讲究了,我把拆机图发上了,顺便曝光了一下它的套路

网友:
买过京东店的那个带电池与不带电池的,现在都被暂时限购了。

网友:
大部分坑是套餐价格说变就变,还有就是流量太虚了

网友:
没有电池啊,差评
但是c口,还能改,如果能改装成功,那可以好评

网友:
这个速率和格行 WIFI 6的比如何

网友:
俺一直在用这个牌子的,每月充值都可用,100G才9毛钱,很好用呀

网友:
要是有电池就好了,没有电池差评

网友:
可惜没电池。

网友:
这种不好改插卡

网友:
其实勉强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