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芯片是什么吗?

楼主(2024-07-12):
有可以代换的芯片没有?

网友:
难道不是看正面印刷的字吗

网友:
ne555,一毛一片。

换上炸了再说

网友:
信息太少这个样子   除非打印这个字符的人能认得

楼主:
正面上没有字

网友A:
541LI

借贴 能帮我看下这是什么芯片吗 ?

网友:
看不懂,但是我也想知道

网友:
DF3100E 可能是传感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 能帮我看下这是什么芯片吗

EL5411IREZ 可能是通信ic 或液晶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 能帮我看下这是什么芯片吗

光看原件外形像锂电池充电芯片,但还是要结合完整的电路板及外围元件才好确定

网友:
为何不拍正面丝印型号?只凭底部字样不好猜

网友:
难道正面没有型号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芯片

网友:
无字芯片一般属于工厂定制的,就是多少量可以和厂家谈要求不刻字/型号,或者按要求刻字/型号,所以很多小厂怕人家仿照电路但是又不舍的或者没条件买到不刻字的,所以只能手工打磨,背面这些信息无意义,最好是拍出芯片外围原件,方便大佬分析电路原理反推出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 能帮我看下这是什么芯片吗

几个引脚的大概信息要有,不然难搞

网友:
型号印在反面?少见。

网友:
可以画个周边电路来,或功能,让大家帮你猜,这样没方向。

网友:
看不也来,不认识

网友:
反面的很難猜的,或許是廠家的代號,不是型號,但是正面的商家也可以要求某芯片廠家給REMARK的,這樣子也很難查,請看我的藍牙芯片的照片,我按照芯片上的查了整晚都查不到,但是因為我有附近的連接圖,結果有網友馬上就能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