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比了一下石英钟的扫秒/跳秒机芯

楼主(2024-07-12):
本来打算用跳秒机芯pcb驱动扫秒机芯,结果彻底失败,只好借拆开的机芯看看它们啥区别,这是2个机芯减速齿轮状况

显然扫秒机芯(下)线圈大、齿轮多(秒针轮前3个)跳秒机芯线圈小、齿轮少(秒针轮前1个)粗略用卡尺测了一下各个齿轮的直径,估算一下变速比:

粗算结果扫秒钟变速比是跳秒钟约8倍~这跟坛友示波器显示的扫秒/跳秒脉冲是8/1关系吻合。
如此也比较了一下转子状况

虽然2种转子外形有所不同,但是磁感线状态基本相同,就是说都是1对磁极的转子:

如此可以说明这个扫秒机芯跟跳秒机芯的电机转子都是1对磁极,而扫秒机芯电机转8圈经减速齿轮驱动秒针跟跳秒机芯电机转一圈效果相同。

网友:
两个转子齿数不同?问题无解?

网友A:
转子是连续转,太耗电了

网友:
结论就是不能换的

网友:
看到结构就知道是不能换的了

网友:
连续转的耗电多些

网友:
不同产品,不同时期的产品,线圈可比性不大吧?

网友B:
厉害

楼主带大家走进科学

网友C:
那是不是说扫秒机芯的耗电差不多是跳秒的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说扫秒机芯的耗电差不多是跳秒的8倍

那倒不会,扫秒电机转8圈与跳秒电机转一圈驱动钟针转角相等,或者说做功相等,那么消耗的电也差不多,只是多了几级减速齿轮运转的一点能量消耗,实际使用扫秒钟也没觉得明显的更快消耗电池。

网友:
还查看磁场啊,小时候这样用铁屑把喇叭搞坏了

网友:
磁力线都出来了,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是连续转,太耗电了

看机芯质量,我有个扫秒机芯用飞利浦弹性电池能用一年。

网友D:
家里的扫秒是日本铃木的机芯,碱性电池大概能续航1年。家里还有个跳秒的,是日本精工机芯,不过有三十年了。一节碱性电池能续航2年。
当然因为配的指针材质长度重量等因素不同应该有很大影响,但是大致上扫秒应该是费电多一些。
跳秒的夜深人静如果你刻意去听,噪音是明显高于扫秒。
两个机芯都保持较高的精度,年误差不超过半分钟。特别是那个30年前的,可以封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扫秒是日本铃木的机芯,碱性电池大概能续航1年。家里还有个跳秒的,是日本精工机芯,不过有三十年了 ...

年误差不超过半分钟?这机芯不便宜吧?

网友:
感觉已经接近真相了

网友:
好比山地车的变速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楼主带大家走进科学

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丧失?

网友:
磁力线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年误差不超过半分钟?这机芯不便宜吧?

三十年前半个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