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菱MELNG空气循环扇MH902R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4-07-12):
一个美菱的空气循环扇/电风扇,故障现象为插上电没反应,没有上电滴的一声,按钮按下去也没反应。
开始想应该是板子供电电源坏了,拆开一看,是摇头电机的金属摆臂松脱,碰在电路板上造成短路,把强电引入低压区,烧毁一大片,简单恢复了阻容供电电路还是没反应,算球 不折腾,两个机械开关侍候,一个中档风 一个摇头。
美菱空气循环扇/电风扇

背后铭牌,不知道和做冰箱的美菱有没有关系
话说和美菱还有点缘分

卸下底部支架,这样好拆一点

电机是罩极式电机

故障原因就出在这里,摇头电机部分!
摆臂金属件松脱,短路了电路板的强电部分

被短路烧蚀 和金属件刮蹭损坏的电路板:

摇头是由同步电机来完成。

电路板正反面

试试风扇电机和摇头电机没烧毁,挖孔上开关。

交付使用:

谢谢支持^_^

网友:
这故障还真少见呐!

网友:
  这种破电机不行 ……

网友:
市电击穿了单片机?

网友:
有坛内高手指点,修好了吗?

网友:
阻容结构的确不耐用了,击穿后单片机一起带走了

网友:
怀疑单片机也没了

网友:
调速开关可以改个双控的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真低,45W减去摇头电机还有40W,电机标的4W应该是指输出功率,这么说电机效率只有10%?

网友:
这个罩极电机应该不是单速的吧?弄个旋钮开关切换档位多方便

网友A:
看着板子烧的有些严重

网友:
不喜欢罩极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舒坦

网友:
没用几年呢

网友:
买轴径和罩极电机相同的直流无刷,拉马置换电机轴,根据电机电压,再买电源适配器,PWM调速板。改好后功耗只有5到10瓦,效率比短路环罩极电机高很多。

网友:
估计就是这个电机

网友:
怎么看起来有点山上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板子烧的有些严重

是的 改机械开关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