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9xt2+闪迪15153-160G开卡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24-07-12):
手里有一块闪迪解锁片15153-160G 是jd 买的U盘上拆下来的,原来的板子是is917 但是量产怎么都过不了,通过查询此闪存可以用2259xt2 宇视咸鱼买了一块,焊接上闪存短接rom 插上电脑识别,打开开卡工具 点扫描 软件无响应直到电脑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正常现象),宇视尝试拆掉toggle电阻软件可以识别,闪存id正常显示 开卡报GPIO Check fail (18)/(3C.01)

到这陷入死局,为啥有toggle跳线的时候软件无法识别U盘呢??

网友A:
把其他跳线拆了。参考这个。跳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跳线拆了。参考这个。跳线问题。

这个是闪迪的颗粒,这个图里面貌似没打√  除了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跳线拆了。参考这个。跳线问题。

好 一会搞一下 都是0201的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跳线拆了。参考这个。跳线问题。

已搞定拆掉P22 成功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