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又入了一个ST 3TB 清零盘,准备用在监控主机里,看看能用多久

楼主(2024-07-12):
其实618我买了2个酷鹰 4TB新盘,JD入的行货……图便宜,在PDD又入了这个清零3TB,刚收到,用3.0硬盘座连在台机上随便测试了下,感觉清零盘的状态看着很好,通电6.8W小时,有点吓人了 …… 不知道这货到底是否叠瓦盘?
我去年10月入的2个日立4TB清零盘买来就放到台机里,做仓库盘,挂在公司台机上的这个C7 有46个计数,其他状态良好,另一个放家里,开机时间少些 ,现在状态都正常。希望这个ST 3TB用在监控主机里能多服役2年,也不枉我花了2张红纸头买回来的巨资付出啊

楼主:
希捷Seagate3T企业级硬盘3TB监控NAS台式机硬盘7200转128M ST3000NM0053监控硬盘企业硬盘 …… 是否叠瓦盘,没看见明确的说法,企业盘是否都是垂直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捷Seagate3T企业级硬盘3TB监控NAS台式机硬盘7200转128M ST3000NM0053监控硬盘企业硬盘 …… 是否叠瓦盘, ...

希捷的不清楚,这个要网上查才能知道,好像东芝和西数的企业盘是有叠瓦的

网友B:
这个硬盘有smart数据,这也算清零盘啊

网友C:
清零的入的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捷的不清楚,这个要网上查才能知道,好像东芝和西数的企业盘是有叠瓦的 ...

度娘问了,资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有smart数据,这也算清零盘啊

部分清零,不是把Smart数据全部清零,现在的大JS手里有专业软件可以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零的入的啥价?

二零零 …… 卖家说的保一年。其实鬼知道卖家能存在多久

我去年10月入的2块日立4TB清零盘,一个在今年初出现C7计数,原打算联系卖家换一个……结果发现卖家已经没了 所以,玩二手,只要到手测试正常,能用上几个月没有明显的故障出现,那就OK了,后面能用多久拼RP,看运气 …… 卖家的承诺就不要多指望啦

网友D:
c7就是传输问题,检查线材和盒子
企业盘没有叠瓦,那些传说监控盘有叠瓦的好像是最近一年的,但是我没看到哪个证实了。
不过你这个盘速度真的慢,100的速度!我14年那个3t硬盘录像机绿盘现在都有接近200的读写速度!不过最后40g有错误,我划分出来屏蔽了

网友E:
通电时间太长了,不建议购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c7就是传输问题,检查线材和盒子
企业盘没有叠瓦,那些传说监控盘有叠瓦的好像是最近一年的,但是我没看到 ...

年后有一段时间C7连续增加,我拆开机箱换了Asus主板自带的原装SATA线,偶尔还是会增加,后面又重装了一次系统,最近几个月稳定了,没有再增加。

这个ST清零盘我是插在USB3.0 硬盘座上,通过USB线测试的,初步检测没有明显的问题就过了……后面能用多久看R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时间太长了,不建议购入。

这种N手清零盘使用时间大都在5、7W小时左右,有些数据清零时留着原来的使用时间,有的干脆一次过,全部数据都归零了

网友:
清零的都是看运气

网友:
7200转肯定不是叠瓦

网友:
这里有个图,可以大概参考下

网友:
硬盘质量真的是看rp

网友:
还没买过这么大的盘,最大的也1T。

网友:
这个数据安全吗?

网友:
我最大容量的硬盘只有1TB不敢买更大容量的怕是叠瓦盘。

网友:
这价格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