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大佬们推荐个电动充气泵

楼主(2024-07-12):
车上有个车载的(好像是70迈),车子开得少,用的很少;后面买过一个小牌的电动充气泵,电池已经饿死了,换电池需要拆焊(3个18650加保护板),怕折腾好过一阵子又亏电饿死
网上查了下小的充气泵比较火的就是米家的形态,价位100-200,内置锂电,换电池总是麻烦;大有/威克士也有插电池款,相对大只很多,价格也贵不少
从个人角度看,之前买电动充气泵主要需求是给电动车/球类的打气用,传统打气筒又累又不直观;对于家里没有车载充气泵的偶尔应急给汽车打气也是个加分项;但是不管哪种需求,使用频率肯定都不高的,有时候1个月都不用1次,所以电池饿死是很大的问题;相对来说便携要求并不那么极致,毕竟不用像充电宝一样经常随身带着的
技术小白,想问:
1、为什么厂家都不重视电池可更换性?不出容易更换电池款的?
2、威克士/大有等厂家好像也没有看到比较入门的比如12v的对应产品,比如200价位的块头和米家不差太多的12v通用电池款?甚至可以裸机100另购电池的呢?
3、有没有容易更换电池的小而美的充气泵推荐呢
充气泵这个我觉得每家都有需求的,但是使用频率都不高,这个产品电池问题导致好鸡肋的感觉;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A:
把电池拆了, 从板子上的电池输入位置接一个点烟器接头, 按需要把电线接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拆了, 从板子上的电池输入位置接一个点烟器接头, 按需要把电线接长一些 ...

那不是变成有线了?我买这个无线带电池的就是因为车载的不方便拿来给电动车和球类打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拆了, 从板子上的电池输入位置接一个点烟器接头, 按需要把电线接长一些 ...

直接改成夹子,打开机盖夹电瓶上不香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成夹子,打开机盖夹电瓶上不香么?



我有车载充气泵,买电动的是为了方便给电动车和足球打气的
刚看了下这东西要换电池还要镍片和点焊机,焊锡会不会不安全

网友C:
买这种 能充电插电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种 能充电插电两用的

这是什么型号?里面也有锂电吗,要是饿死会不会影响使用或有安全隐患呢

网友:
刚买了个小米的最新一代,感觉很好用。
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多台车需要定期检查充气,还有平衡车、电驴、自行车等等,有了这个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型号?里面也有锂电吗,要是饿死会不会影响使用或有安全隐患呢 ...

里面应该是三串的锂电,这个带了一根很长的点烟器线。电池没电可以用点烟器供电。

网友D:
买充电的,比插电的好用,原因插电那根线太长,损耗严重,充电的注意买12v的,别买两串电池的,差距明显,我闲鱼30包邮的比朋友200多的小米还好用

网友:
也用不了几次吧,再买个48伏的有线的给电动车充电就是了,电池的放久了,要用时,电池没电或废了不一样是麻烦事?
我捡了个12伏的充气泵,用之前跟着论坛薅的几块钱60W的电源带不动,于是就串了个12伏50W的灯泡,等气泵启动起来了,再用开关短接掉灯泡,这样也能凑合用。
然后我就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串上合适的电阻,就能插60伏电了,我拆了3个充气泵,没一个电机上有写参数的,哎

网友:
很简单,就买大有、小米之类的好牌子的就行了,它们的电池不可能几个月不用就饿死的,那些便宜货的电池不饿也会死的。几十万的车都买了,没必要为省那点钱给自己找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充电的,比插电的好用,原因插电那根线太长,损耗严重,充电的注意买12v的,别买两串电池的,差距明显, ...

我就顺便来吐槽下现在这些产品设计是不是都不合理呢,内置锂电便携等是很好,但是结合实际使用电池不可更换是大坑啊;传言新iphone电池要可拆卸了,希望来波可拆风气把这些东西也做好点

网友:
带电池的基本都需要定期充电维护,寿命有限的

网友:
不好决断的东西就去找小米吧,不贵,实惠,可靠

网友:
我买个大有的,因为我有20伏电池

网友:
网上劣质的吹嘘很厉害的电动充气泵太多了,确实要睁大眼睛,擦亮眼睛,精挑细选再买;具体什么品牌,不能明说,怕有广告嫌疑,反正买铜线圈,金属缸,金属齿轮;带电池或不带电池,用点烟口的,都无所谓,关键部件要结实耐用的。

网友:
30元 有线的  适合你  就不纠结了   我一直用电动的 买几个了   价格高的低的 都有   自己换了电池挺好  就是图他方便 没线

网友:
用汽车避震气泵

网友:
只用过渣米的,一代,用了几年了,平时丢电动车尾箱补气用,没试过饿死电池

原装电池不耐用后自行更换过,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0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