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c更加高级,为何在汽车上基本用的都是同轴摄像头呢?

楼主(2024-07-12):
同轴摄像头的清晰度是不是比ipc差好多?

既然如此,为何汽车摄像头大部分还是同轴呢

网友:
ipc开机时间长,跟同轴根本没法比

网友A:
主要是网络的有延迟,

网友:
同轴信号传输更稳定

网友:
同轴应该是模拟的。

网友:
同轴模拟信号,几乎就是实时画面。就像以前的模拟示波器,显示的也是实时波形。

网友B:
虽然是模拟信号

1、实时传输
2、无需二次转换
3、对清晰度720×576就可以完全满足了

网友C:
模拟信号快,没有启动时间,没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网络的有延迟,

同轴完全没有延迟么?

网友:
网络摄像头有模数,数模转换过程,这些都需要时间,而模拟信号直接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模拟信号

1、实时传输

数字信号清晰度更高?

720x576=414720,菜40万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快,没有启动时间,没有延迟。

为何模拟摄像头的启动速度很快?

因为模拟摄像头里面的操作系统比较简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模拟摄像头的启动速度很快?

因为模拟摄像头里面的操作系统比较简单么? ...

因为模拟摄像头里面没有操作系统,它只是一些模拟电路,就像老式指针式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模拟摄像头里面没有操作系统,它只是一些模拟电路,就像老式指针式的收音机 ...

模拟摄像头里面完全没有操作系统么?

是不是有些模拟摄像头可以插tf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摄像头里面完全没有操作系统么?

是不是有些模拟摄像头可以插tf卡? ...

模拟摄像头不能插tf卡,因为它只有模拟信号,TF卡显然是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摄像头不能插tf卡,因为它只有模拟信号,TF卡显然是数字的

模拟摄像头的模拟信号是不是需要在模拟录像机转成数字信号?

这个转换过程是不是会造成画质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摄像头的模拟信号是不是需要在模拟录像机转成数字信号?

这个转换过程是不是会造成画质损失? ...

是。

画质损失影响不大,车上的摄像头只是为了看有没有障碍物,不需要看得特别清楚。

网友:
应该是反应快吧,而且成本也低

网友:
公司的五菱悦野,倒车摄像头需要等中控大屏系统启动后才有,自动大灯也是.我那老车,一挂倒挡,就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