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4-07-12):
请教坛里大神,我想把一个48伏的锂电充电器改成可以兼容36-72伏的可调充电器,但只能改到30-63伏可调,调压电位器调到最高电压短时间是可以输出七十几伏电压的,但慢慢的回落到63伏,怎么改分压电阻都没有用了,请问这还需要改哪里?

正面

背面

电源芯片是L6599AD,试过改此芯片7脚过压欠压的分压电阻无效

有一块控制小板,左边的芯片打磨了貌似是个单片机之类的,右边是324运放,目前主要改了运放中一路的分压电阻实现了30-63可调

再晒晒自制的防炸鸡神器

网友:
改过了,安全不?

网友:
电压提高后,它会爆炸吗?

网友A:
短暂高压回落肯定是触发过压保护。
我改过几个铅酸充电器,去掉三段式,改电压,改转灯电流,充锂电池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暂高压回落肯定是触发过压保护。
我改过几个铅酸充电器,去掉三段式,改电压,改转灯电流,充锂电池组很 ...

打磨芯片那有一个保护已经去掉了,之前超60伏就亮红灯没有输出,现在电压回落不知道哪里了

网友B:
重新缠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缠变压器试试

变压器次级匝数太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缠变压器试试

怎么个缠法,加匝数吗

网友:
有可能是圈数少引起的

网友C:
输出电容耐压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耐压多少v

我已经改成100伏了

网友D:
再提高电压要改变压器,次级增加匝数。估计还要加一个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提高电压要改变压器,次级增加匝数。估计还要加一个辅助电源

加辅助电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输出范围过大,有可能电源芯片供电不足或过高,用辅助电源给芯片供电不受输出范围影响

网友:
增加变压器次级匝数就可以了,变压过大导致占空比过大,调整管电流增大,检流电阻过流保护了,保护后又自动重启

网友:
48V要改72V涉及的零件比较多,建议专用,不要乱改才稳定。

网友:
这个要分析电路,充电还涉及充电电流,不是调电压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