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这种三串镍嗝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7-12):
这个是电路板上的保存信息电池,有三串电池专用充电器吗?

楼主:
最好是成品充电器

网友A:
只是串联,又不需要均衡,简单的恒流转灯恒压浮充电路就行了,成品的话,很多年前有些小电动工具是用三节镍镉电池的,但基本都是傻充,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想要带放电功能的,就去找那些古董摄像机之类的充电器。

网友:
为什么三串充?单个充的不行吗?

网友B:
可以用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串联,又不需要均衡,简单的恒流转灯恒压浮充电路就行了,成品的话,很多年前有些小电动工具是用三节镍 ...

楼下说锂电充电器可以用是不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

三串3.6的用4.2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说锂电充电器可以用是不是能用?

镍镉电池充电截止电压1.4V,三节刚好4.2V,跟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一样,可以用。但是镍镉电池一般用0.1C率充电,你这个电池充电电流12mA就够了,如果用1A的充电器,大电流截止电压1.5V*3,充到4.2V就转灯,充不满。

网友:
没错,直接上截止电压4.2V的锂电池充电器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成品充电器

主板记忆电池都是5v电源串个电阻直接充,长时间小电流,没问题

网友:
单节外皮上写着“3.6V120mAh”,实际上就是三节1.2V120mAh镍镉电池串联,只要充电电压<4.5V、电<5A都可以充满。

网友:
三个串联的话,用单节锂电池充电器,但电流要调小到50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