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P2831A非隔离LED驱动电源调整电流笔记

楼主(2024-07-12):
一个好的LED灯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显色性高!起码Ra>80吧。色温个人最喜欢的还是4000K。
再一个就是发热量低。

但现在市面上挺多LED灯对温升设计考虑的不多(成本),我希望我的灯温升能在20度以内,办法无非两个,一个是加强散热,第二个是降额使用——降低电流。而受结构限制,最简单的就是降低电流了。

另外,很多时候,自己用DIY灯板,难以找得到合适的电源。也需要修改驱动器,调整驱动电流,进行适配。

修改电流。其实也挺简单,一般驱动板上欧姆级别的电阻(特别是2-3个并联的)就是用与设置驱动电流的,一般拆掉一个或者换成大一点的,可以降低电流。之前对手头的隔离型的驱动电源,基本上手到擒来,屡试不爽~~。

结果今天翻车了,一个电源,调整电流采样电阻后,灯板不亮了,就下面这个:

其中,主控芯片使用的BP2831A,国产使用量非常大的一款非隔离LED驱动芯片。

R4,R5 两个3R90并联的电阻就是电流设置电阻,后面就简称Rcs,这个电源默认电流是100mA,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修改电流到50mA。
完工,插到灯上,呵呵,居然不亮了~~

检查正负极,没错啊,然后上万用表,一量,输出电压只有45v左右跳动(我的灯条是51V左右点亮)。

遇到问题,第一步:查规格书!

发现,原来这类芯片的保护电压是和采样电阻相关的,Rcs增加一倍,导致保护电压下降到原来的一半。(隔离LED电源没有这个问题)。

技算按有一个公式,和电感量有关,挺麻烦,对于修改而言,给一个简化的计算方法,即:

保护电压与Rcs成反比。与Rovp成正比。Rcs增加了一倍,就把Rovp同比例增加一倍。比如这个就把22k更换为43k左右就可以了。

以上,记录一下,供各位参考。

参考电路图:

管脚号 管脚名称 描述
1 GND 芯片地
2 ROVP 开路保护电压调节端,接电阻到地
3 NC 无连接,建议连接到芯片地(Pin1)
4 VCC 芯片电源
5,6 DRAIN 内部高压功率管漏极
7,8 CS 电流采样端,采样电阻接在 CS 和 GND 端之间

推荐工作范围

输出 LED 电流@ Vout=72V,(输入电压 176V~265V),160 mA
输出 LED 电流@ Vout=36V,(输入电压 176V~265V),220 mA
VLED min 最小负载 LED 电压 >15 V

电气参数无特别说明情况下,VCC =15 V, TA =25 ℃)
符号 描述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CC_CLAMP VCC 钳位电压 1mA 16.8 V
VCC_ON VCC 启动电压 VCC 上升 13.8 V
VCC_UVLO VCC欠压保护阈值 VCC 下降 9 V
IST VCC启动电流 VCC= VCC-ON - 1V 120 180 uA
IOP VCC工作电流 FOP=70KHz 100 150 uA

电流采样
VCS_TH 电流检测阈值 388 400 412 mV
VCS_SHORT 短路时电流检测阈值 输出短路 200 mV
TLEB 前沿消隐时间 350 ns
TDELAY 芯片关断延迟 200 ns

内部时间控制
TOFF_MIN 最小退磁时间 4.5 us
TOFF_MAX 最大退磁时间 240 us
TON_MAX 最大开通时间 40 us
VROVP ROVP 引脚电压 0.5 V

功率管
RDS_ON 功率管导通阻抗 VGS=15V/IDS=0.4A 14 Ω
BVDSS 功率管的击穿电压 VGS=0V/IDS=250uA 500 V
IDSS 功率管漏电流 VGS=0V/VDS=500V 1 uA

过热调节
TREG 过热调节温度 150 ℃

另外,偶尔看到有朋友询问配LED电源的问题,适配LED电源,首先看电流,单串的,100mA发热量和亮度均衡比较好。尤其是高压灯芯,这个里面封装了好几个LED,热量聚集更大,降低电流为好!

电压一般电源都是给一个区间,隔离电源区间范围小一些,有些非隔离电源区间很大,比如30-100V这样的大范围。只要你电压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就可以了,按一个灯珠3V估算,有几个串起来,乘以3就可以了。(注意,高压灯珠除外。)。

网友A:
非隔离没有有隔离的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没有有隔离的安全吧

是的,可以触摸到灯板的情况下不要用。带外壳或远离人的。比如吸顶灯之类问题不大。
优点是效率高,价格低。

网友:
非隔离没有隔离的安全,但非隔离的效率高。

网友:
换电阻可以

网友B:
屡试不爽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屡试不爽

谢谢分享

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个词

网友C:
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如君所愿

网友:
我的4只20瓦的LED灯珠,亮的刺眼 ,决定按你这方法改小电流 !

网友:
相当于调光的把亮度降低一点使用,LED灯如果一直控制在80%功率以内使用,寿命能长不少。

网友(2024-10-30):
我看到一个杂牌LED驱动装置也是BP2831A,它把芯片2脚悬空。这对整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其中R3就是芯片2脚的电阻,这里没有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