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投影星光小飞船故事机

楼主(2024-07-12):
今早在楼梯上捡的投影星光小飞船故事机,装入电池发现不响,晚饭后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

今年广东的荔枝小年,品差还价高

电池仓

拆开内部的结构,故障原因是负极线脱焊了

功能介绍

修复开机效果,可三色投影变换

让我们一起来再听听儿歌吧,回忆美好的童年时代!

网友A:
电阻带R大家都知道,电容105,106是啥意思???

----------------------

网友:
逗孩子玩的产品,除了简单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
负极脱焊应该是被娃经常摔来摔去造成的,另外荔枝要了,北方人没吃过新鲜的荔枝,不嫌弃那个品相

网友:
还不错,带遥控的,内部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就是音质不敢恭维

网友:
臭油块油亮油亮的

网友B:
视频最好用h.264编码,h.265很多设备无法播放,只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带R大家都知道,电容105,106是啥意思???



10的5次方皮法,10的6次方皮法。也就是10后面5个0,10后面6个0,单位是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的5次方皮法,10的6次方皮法。也就是10后面5个0,10后面6个0,单位是皮法。 ...

原来如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最好用h.264编码,h.265很多设备无法播放,只有声音~
之前没有搞过视频,真的是不会。

网友D:
妈妈的妈妈,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妈妈的妈妈,叫什么……

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带R大家都知道,电容105,106是啥意思???



我一般只记住104等于0.1uf,其它在推算就知道了

网友:
我家有2个同款,都没有楼主家那么好的品相。都给蹂躏的差不多

网友:
机器不错,油光发亮的,挺好玩。

网友:
又可以享受童年了

网友:
故事机有故事

网友:
荔枝我们这里便宜的都要12元一斤

网友:
一摔就是震动线断了或者喇叭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