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士TEXIO PAR20-4H 精密维修电源

楼主(2024-07-12):
偶然得到一台 德士 TEXIO PAR20-4H (KENWOOD)单路高精度线性可调维修电源,挺重的,有8KG多。 里面一个大变压器,可以工作在100V~240V抽头决定,静音没有风扇,很好很安静哦。

拆开上盖研究了一下电路很复杂的,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电路图资料,好着这个玩意是正常的没有坏,下面发点拆解的照片:

楼主:
挺不错的电源,精度很好,用台式表测量的电压与设置显示的电压基本一样,0~20.5V   0~4.120A   并且有最小0.1mA档位,合适高精度小电流的板子做测试用, CC CV功能也很好用,还有过压保护OVP UVP ,关键还可以存储3个经常用的电压与电流的设置,方便快速调用,真的是太方便了,之前的固纬电源GC-3030DQ可以下岗了

网友A:
真材实料,做工用料是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材实料,做工用料是真的不错。

对啊,做工是真的不错啊!

网友B:
老款使用变压器的电源,除了笨重一些,其实性能也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使用变压器的电源,除了笨重一些,其实性能也挺稳定的

对啊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用变压器电源给维修设备测试用的,没有干扰,稳定性很好。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样的用料、做工,价钱不便宜吧!

网友:
做工是真的不错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啊

网友:
真的的不错的电源,老款的真材实料,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
真材实料,做工用料是真的不错。唯一缺点就是输出电压偏低,最起码要到24V

网友:
尺寸挺大,功能全

网友:
线性电源,高品质电源,虽然效率不高,但这个精度应当是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电流要是大一点,修笔记本绝对很合适。

网友:
做工整齐,外观漂亮。

网友:
这个看样子价格不低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点,测试范围就小很多

网友:
有20年了用料很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