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摄像头和ahd摄像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7-12):
接口看起来差不多,为何这么多标准?
模拟摄像头的标准是不是比网络摄像头更加复杂?

网友A:
cvbs是接口,一般指bnc头子的老式模拟摄像机。
bnc走同轴后期,有几大厂商开始搞模拟高清,有好几个协议,最后好像只留了ahd下来。
ahd好像汽车上的模拟摄像头也是ah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bs是接口,一般指bnc头子的老式模拟摄像机。
bnc走同轴后期,有几大厂商开始搞模拟高清,有好几个协议, ...

cvi也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