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修复无牌jsm578易驱线经常不识别故障

楼主(2024-07-12):
前不久买过一个3.0的易驱线,拆开看是jsm578的主控,用料非常省,一开始倒是很灵敏,没有不识别的情况,这个板子只有一颗led灯,正常时不接盘插上电脑常亮,带盘并认盘时闪烁几下,有数据活动时闪烁。
这一阵子它有点抽风了,经常不识别,插上灯不亮,接前置usb口能亮灯不认盘,接后置3.0口直接不认,连灯都不亮,拆开测量发现,插前面亮灯时,vbus不足5伏,只有4.5伏左右,芯片输出3.3伏正常,vddl电压应该是1.2实测1.1,插后置口不认设备不亮灯,vbus正常为5伏,vddl电压只有0.7伏,显然不正常。有时候在后置口多抽插几次,偶尔能认盘工作,但芯片温度较高。

考虑到u口输出电压低时能认,5伏正常时却不认,那肯定是供电部分有问题,故障点在1.2伏vddl这一块儿,测量电容没有短路,板子上电感标示2.2uh,原理图上是4.7微亨,于是动手更换电感试试。在旧光驱板子上拆了个随便的电感,给它吹上去了,过程很艰难,因为健康问题,手抖,一下就给边上的小零件碰歪了,修正了好几分钟,终于勉强能看了。测量各路电容没有短路,于是插电脑试试,这下正常了,前后口都能识别,芯片温度也比之前低多了,不正常时摸着发烫,现在读写盘一阵子,芯片也不烫了。应该是原来的电感变质完成的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不识别,哪天找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电感变质引起的,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霉变电感线圈有短路。换下的电感测一下

网友:
电感变质造成的故障不多见

网友:
电感一般是引脚虚焊,短路变质的很少。

网友A:
因为健康问题,手抖嗯,直接说自己老了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少,学习到了

网友:
按照楼主标记的位置看应该更像是一个限流的电阻,估计直接短接也可以用。

网友:
以前是不是短接的,换真电感才好用

网友:
现在电子元器件微型化,电感从一开始的绕线电感逐步变成这种一体电感,很容易造成电感变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健康问题,手抖嗯,直接说自己老了不就得了.

心血管、神经、血气不足,都会 引起手抖

网友:
感谢分享,记住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故障都找到了

网友:
造成电源不稳定

网友:
咱这论坛成老年大学了!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对手不稳的描述很央视。

网友:
零件小就是不好操作,一不小心就吹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血管、神经、血气不足,都会 引起手抖

怕是金森呢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