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nc线材和有线电视线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7-12):
2种线是否完全相同?

只是接口不同么?

网友:
阻抗不同

楼主:
阻抗不同什么意思?

bnc线材和有心啊电视线材粗细不同,不能通用么?

网友:
两种线材 完全不同,想搞清楚自己baidu去

楼主:
bnc免焊头同时支持75-3,75-4,75-5同轴线,
所以有线电视线也可以拿来当监控线?

网友:
50欧的是射频用,发射与天线之间连接用。
75欧是传输用
这是我的简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bnc免焊头同时支持75-3,75-4,75-5同轴线,
所以有线电视线也可以拿来当监控线? ...

当监控线随便,但不能当射频线用

网友:
原来是2种不同的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监控线随便,但不能当射频线用

有线电视线当监控线,是不是要换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电视线当监控线,是不是要换接头?

不用

楼主:
有线电视口和bnc口不匹配的,必须换个接头才能连在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监控线随便,但不能当射频线用

射频的阻值只能是50欧,不能是75欧?

网友B:
特征阻抗不同
用的不对衰减很大

网友:
抗阻看具体线材质(有铝线,有铜线)

线都是传输用,改了接头都能通用,不用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征阻抗不同
用的不对衰减很大

有线电视和模拟摄像头同轴线阻抗特征不是完全一样么?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频的阻值只能是50欧,不能是75欧?

可以是75欧
但是要所有设备都是75欧才行

实际上只有电视用设备是75欧
其他类型设备基本都是50欧

关键在于阻抗匹配
要所有设备相同特征阻抗
特征阻抗不同要加转换器
转换器有衰减

网友:
线材不远,又不是特别精密的设备,没所谓,我用75-3监控线做电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