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建武KENWOOD PD18-20AD 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4-07-12):
5月份从朋友这里弄了得一台 建武 PD18-20AD线性稳压电源,单路输出,挺重的,有19KG多。 里面一个大变压器,可以工作在100V~240V抽头决定,当时的100V风扇太吵了,后来我改成12VPWM风扇和温度控制板子,单独用了一个变压器空闲绕组整流稳压供电,不影响原来的电路,很好很安静哦,只有连续工作电流里面温度升高了才会一点一点的无级风扇吹起来(改风扇的图忘记拍了)。

也是拆开上盖研究了一下电路很复杂的,找到了原装的维修手册,以后万一坏了可以修(哈哈实际上不容易坏的,里面板子上的电容我都换了全新的了),这个电源可以最高调节到20V 电流最大20A  我平时使用 CC调整在 12A差不多了  电压CV调整在13.80V  VIP 过压保护开着16V,因为我搞的无线电设备都是13.8V供电的,超过16V就完蛋了,所以设置一个保护电压,超过这个电压,电源会触发带着自锁功能的空气电源开关的线包,直接把稳压电源的总输入电源切断了,只能人工重新开启电源,安全性还是不错的。

虽然它是2个多圈电位器调节电流和电压, 但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开启电源5分钟后再调整好需要的电压,那么这电源基本上开一天也不会跑电压,我太佩服了!毕竟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居然到现在还能稳如泰山,可能是我以前一直用的固纬的维修电源,洋货没有用到过,有点孤陋寡闻!

下面就看看这个电源的几个内部图!  机头的电压表和电流表是2个独立的数码管表头,里面是2片40脚的TSC7107CPL-A的双列直插数字表芯片,基准用了2片LM336-Z   2.5V基准! 电压也是挺准的

这位置就是带着自锁脱扣的空开,当年设计也是挺巧妙了!

楼主:
这个电源稳定性很好! 我一天下来连续不断的在给设备做测试,他输出电压就不需要修正,很稳定。

发2张略缩图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机子内部做真是漂亮,用料满满

网友:
18伏20A这个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内部做真是漂亮,用料满满

是的,足足的19KG重,用料很足

网友B:
话说车机发射台之类15V左右最好,安全还可以大功率

网友:
和菊水PAN方案差不多,串联调压,没有了继电器电压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车机发射台之类15V左右最好,安全还可以大功率

车台里面有自动功率控制 新款的场效应管功放的,输入12V-15V一样的,功率都是按照设置输出,不会因为电压高了功率大 很多人说大了 只是因为他车台电源线压降大了,所以感觉电压高了功率大。

网友:
日货还可以啊

网友:
鬼子本土产的电子产品基本都不错

网友:
做工 质量 一级棒

网友:
19kg?我去!2袋大米重量哦!

网友:
真舍得用料

网友:
以前的产品实在,现在的就简单多了

网友:
和我的怡展一对比,我的电源都成渣渣了!哈哈哈哈

网友:
看这用料,新机价格应不菲

网友:
做工扎实,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