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谐波干扰太严重了,改一下电路

楼主(2024-07-12):
  这段时间发现电脑显示器不正常,时不时的出现波浪条纹一样的干扰,而且显示菜单反复的跳出来

把显示器插头拔了重启还是老问题,在把其他插头拔了之后发现问题没有了!!再一个一个排除之后发现是楼下电动车的充电插头,这才想起有些充电器因为偷工减料没有装安规电容和扼流线圈导致杂波污染电网,知道原因就好办了

开拆:

果然如此

手头没有线圈和安规电容,找了个电源板拆,用料还是可以的

电源板参数3.4V6A

输出电容有点鼓包了,难怪带输出不稳

电源芯片2842B

拆下

先处理充电器电路板,把铜箔划断,焊接点阻焊刮干净

装上,不多不少正合适

焊接好

焊接好装回去测试了一番。。。。

    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原来波浪是从左往右的,现在是从上往下了

哎。。。

既然显示器和充电器插在同一个插板会被干扰,那把两个分开来应该不会被干扰了吧,然后把充电器插在房间另一边的插座上发现居然真的没干扰了!!

难道是电线的电容电感效应把干扰抵消掉了?

网友A:
问题会不会来自于插座?

网友B:
拆机电容没有测一下吗,一般旧电容几年后都存在容量下降,最好换新。

网友:
电感前后都要电容

网友C:
关键是厂家生产成本的后果

网友D:
可能电感和电容在这里还不够

网友E:
弄个emi滤波器装上看看,增加EMI试试

网友F:
没装R51和R52电阻,会不会被电着。

网友:
最起码医治了电容的不孕不育现象,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会不会来自于插座?

发现之后留意了,每次电动车充电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插头问题最多是接触不良,那又是另一种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电容没有测一下吗,一般旧电容几年后都存在容量下降,最好换新。

没有设备测试,不知道是不是电容老化了导致换上去的效果不好

楼主:
原来预留的位置就这样,而且没有对应的元件拆,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厂家生产成本的后果

想要便宜又要货好,以现在的环境来说挺难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电感和电容在这里还不够

应该是吧,两者功率差别挺大的,对应的谐波频率也不一样,没有示波器啊,不然可以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emi滤波器装上看看,增加EMI试试

用现有的元件改一下试试看,咸鱼上看挺多拆机的,质量又好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装R51和R52电阻,会不会被电着。

这两个电阻是RC吸收电路,没有参数不知道选值,电着倒是不会,有整流桥防逆流

网友:
换个房间就没问题了一个是断路器里面的脱口线圈电感起作用了

网友:
距离远了,谐波干扰在线路上损耗掉了大部分,所以感觉不到干扰了。
看你板子整流桥~~有两个洞,那里也补一个安规电容效果会好点,如果有三脚插座,补上两颗Y电容,中点接地能最大的减少干扰。

网友:
壁纸不错,求一个壁纸原图

网友:
把充电器300V滤波电容换个新的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