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铁塔保护板电量显示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4-07-13):
大哥们赐教下感激不尽!。电池是13串的三元锂48v28a,电芯是星恒的大单体。换了块铁塔的13串蓝牙保护板,接好了电量总显示不准,充电器能输出54.6v,但是电芯只有54v的时候充电器就跳绿灯了。保护板参数也查了,我看不出啥问题。所以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
设置一那里放个全图看看

网友:
你这个小程序看起来很高级啊

网友:
@68106211 可以分享一下V1.59版本的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A:
个别单体达到了保护电压,保护板保护了,虽然总电压没有达到,此时也就不能再充电了。

网友:
单体过充保护设置到4.2V,13串能充到54V跳绿灯已经很不错了,正常得很!

网友B:
充电不需要完全冲到54.6啊,一般充9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不需要完全冲到54.6啊,一般充90%就可以了。

你刚看视频学的吧,三元锂弹是,铁锂还好,我建议铁锂3.55保护,三元锂弹4.05保护

网友:
铁塔板对磷酸铁锂兼容性高,对三元兼容性不好

网友:
完成一个循环,容量校准

网友:
电压可以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刚看视频学的吧,三元锂弹是,铁锂还好,我建议铁锂3.55保护,三元锂弹4.05保护 ...

受教了伽马兄,我有个问题,如果铁锂改成3.55V保护,是不是充电器的输出也要改低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别单体达到了保护电压,保护板保护了,虽然总电压没有达到,此时也就不能再充电了。 ...

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伽马兄,我有个问题,如果铁锂改成3.55V保护,是不是充电器的输出也要改低才行啊。 ...

我认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用改低,因为保护板3.55V保护关断了充电,充电器电压高也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