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过特斯拉线圈么?这两种特斯拉线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7-13):
第一种线圈匝数很多,第二种匝数很少,
这两种线圈有什么区别?
哪种特斯拉线圈的电磁场强度更大?

网友A:
一个高压, 一个高频大功率。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高压, 一个高频大功率。完全不一样

哪个是大功率?

网友:
小黑盒并不是特斯拉线圈,特斯拉线圈是用来产生瞬时高压闪电的,而小黑盒产生的是高频电磁脉冲辐射(非电离辐射,对身体没有影响),可以瞬间让周围的电子设备失效。电子设备可以加上防干扰电路防止小黑盒干扰。

网友:
第一个高压小电流,第二个大电流。

网友:
买俩一试便知

网友:
第一个是特斯拉线圈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第一个还得引出电极。
第二个黑盒子等于第一个,粗线是引出电极,耐烧。

网友:
看那个帖都能长知识。

网友B:
以前在手机上看到用第二个干扰智能门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手机上看到用第二个干扰智能门锁的。

第一个是不是也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