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业余选手AOC液晶电视T4002M灰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13):
AOC T4002M 上个月坏了,灰屏,有背光,有声音,无图像,
老款功能少的电视,很耐用,这款是我前年花了300买从本地网友手里买的,我非常喜欢这款电视
图片懒得拍了,借了几张图

我初步检查:只有12v电压、芯片开启脚3.3v正常,----判断生压芯片不工作,没仔细排查,就买了个2.8元的CM508(换上不行,事实证明网友是对的,淘宝全是假货)

芯片到手,祭出我的850A+热风枪,完美更换后,故障依旧,继续排查输出端,短路故障 发现 并联的33V 起始段2.2微法电容 CP1 CP2 阻值500Ω 拆了发现其中一个500欧,另一个无穷大,分析:生压电路保护了,

扔掉那个坏了的电容,找以前坏的笔记本屏幕,拆了一个同位置的电容,电感啸叫,估计买的生压芯片是假的,
换回原来的CM508 之后,显示器 完美复活!(我自认为也是动手达人,可惜年级大了,快40了,手也会抖、也吹掉过小电阻、弄歪过大电容 ----没有飞出去~都找到了)

补充点资料给大家

网友:
发现最近贴片电容到了故障爆发期!

网友:
贴片电容稳定性真差劲呀!

楼主:
坏的时候也是查百度 查抖音,学者测电压,自己再分析一下,
找点资料 开整,成了,
不学习 一定是不行的,这里跟大家共勉,
强大的动手能力,来自于充分的学习和细心 还得有趁手的工具,
烙铁 热风枪 万用表  配件堆,
前几年捡的液晶电视逻辑板,过年的被我扔了,一开始想着娥没电容换呢,结果还有两个笔记屏幕的尸体,

网友:
维修大人非你莫属

网友A:
芯片是在哪家店买的?评价里有不能用的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在哪家店买的?评价里有不能用的现象吗?

有  ,我也评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  ,我也评论了

你买的这家店(芯宇宙电子)跟义胜电子应该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店,他家的东西基本都是次品,建议以后不要在他们家买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家店(芯宇宙电子)跟义胜电子应该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店,他家的东西基本都是次品,建议以后不要 ...
你一下子就找到了,你是福尔摩斯?
明白了,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一下子就找到了,你是福尔摩斯?
明白了,谢谢提醒

之前有坛友评测淘宝上多家店铺买的TL494电源芯片,我让他从义胜也买些测一下,结果买了三颗里面有两颗不能用。。。所以义胜的东西都是垃圾,不能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22&fromuid=13692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坛友评测淘宝上多家店铺买的TL494电源芯片,我让他从义胜也买些测一下,结果买了三颗里面有两颗不能 ...

禽兽啊禽兽...

-----------------

网友:
次品元器件,让维修走弯路

网友:
有时间配件也能掉坑,楼主这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B:
贴片电容故障与空气潮湿有关系

网友:
最怕买到次品芯片,拆装次数多了,容易出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时候也是查百度 查抖音,学者测电压,自己再分析一下,
找点资料 开整,成了,
不学习 一定是不行的, ...

修不好当练手,修好了赚到

网友:
诚信365汽车芯片,买igbt也是接脚+重新刻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故障与空气潮湿有关系

明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