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理发器:S·U·N ST-625

楼主(2024-07-13):
在隔壁论坛十几块包邮买了一个理发器,收到货后,发现黑色刀头的卡扣断,扣不住理发器。再找卖家,找不到了,没有售。今天把它折了,又多一件电子垃圾。只能折个电池和电机下来玩玩、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有卖配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有卖配件的吧。

找不到啦,都是不合适的

网友B:
有时间折腾一个小电钻,钻钻孔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折腾一个小电钻,钻钻孔还是可以的。

是好点子,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理发器和剃须刀还是买全新的安全些现在新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
我就没找到比较好用的家用理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发器和剃须刀还是买全新的安全些现在新的价格也便宜。

75°消毒液泡上10分钟啥都解决了

网友D:
弄这些电阻干啥,一个1w电阻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发器和剃须刀还是买全新的安全些现在新的价格也便宜。

这个也是新的,估计是存放太久了,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这些电阻干啥,一个1w电阻不就完事了?

不知道呀,打开就是这样的

网友:
玩具啊,坏了就扔垃圾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好点子,谢谢大师指点

前辈前辈,俩前辈,大胆点想想,还能折腾个啥子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打开就是这样的

功率不够,数量来凑!

网友:
你有兴趣可以看下多多上卖儿童理发器刀头的,其实这些牌子配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这个孤零零的电池可以用多久啊

网友:
喜得一枚镍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这些电阻干啥,一个1w电阻不就完事了?

这多有科技感

网友:
质量一般般吧

网友:
基本属于非维修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