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4820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较低的疑惑

楼主(2024-07-13):
坛子里的各位大神,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正常13串的三元锂电充电电压是54.6v,这个充电器之前也正常,输出电压是54.6v,最近有点儿问题,输出电压降到了53.1v ,而且指示灯颜色很暗淡。测量了3842的各脚电压,均正常。问题应该在后级。随后测量了431的输出2.5v基准正常,分压电阻逐个拆下测量阻值,也是正常的。

风扇的供电电压20v ,431的输入电压15v、板子上的贴片电阻都测量过,阻值没有变化。
我现在是不知道输出电压下降的原因在那里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代换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换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对的,电容没有排查,目测没有鼓包就 忽略了。
等下拆下测一下容量。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我觉得楼主都是主观臆测的!!!!
电压54.6下降到53.1,降低1.5v。
根本不足以影响发光灯的亮度!
测光表都不一定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都是主观臆测的!!!!
电压54.6下降到53.1,降低1.5v。
根本不足以影响发光灯的亮度!

理论你说的是对的,包括绿色led的供电电压是1.8v左右是足够的。led发光强度不够有可能是衰减了。
关键的问题是输出的电压的确是变低了。目前只有53.1,实际的值应该在54.6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可能你万用表精度变差了

网友C:
改变431和地的电阻,就是并联一个100k电位器,调试一下会不会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431和地的电阻,就是并联一个100k电位器,调试一下会不会升压,

打算今晚按照楼上的哥们说的,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电容的够不够,如果够了,就只有改可调了。人为的调高一点儿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算今晚按照楼上的哥们说的,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电容的够不够,如果够了,就只有改可调了。人为的调高一点 ...

电容减少一点,空载电压不会有多少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减少一点,空载电压不会有多少影响的。

那就只有改431的分压了

网友:
先按着2楼办法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E:
感觉是楼主的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楼主的表出问题了

好几块表zy219 ut56 ut890c   ut33d,都是一致的,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几块表zy219 ut56 ut890c   ut33d,都是一致的,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
...

表没问题就用电子负载测试带载情况,如果带载正常,那么调整电阻值,重新改到原来的电压即可。

电子元件,参数发生漂移也不是什么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没问题就用电子负载测试带载情况,如果带载正常,那么调整电阻值,重新改到原来的电压即可。

电子元件 ...

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