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D的东磁26E 18650真假

楼主(2024-07-13):
想组一组三并十串的电池,所以要搞一些18650,之前买了三四十个亿伟的,后来号就黑了

看大家说东磁的26E不错
所以搞了三十个,然后两个号又黑了,我搞的是10个一组36包邮的,收到感觉还不错想着多搞十个备用,然后只能买另一家的了,还贵,5拆减十后37.5
想不到贵的一收到首先发现以下不同
1-正极都是5孔的,但上一家三十个的是平的,这个有小凸起。
2-丝印不一样,较细,像是上一家的是加粗,这家37.5的是标准的。
3-内阻不一样,上次买的是16MR左右,充满后15.6左右,全部都是。37.5的大部分是18.几,有两个19.几。
4-36的二维码可以扫出,且与明码相同。37.5的二维码根本扫不出。且二维码大小都不一样。
然后当时我连容量都没测,直接退了。当时直接用的PDD的上门取件,要不别的快递都不收电池。我都没说是什么,直接说PDD的退货
大家买时要看清再下手,免得买了退。现在的电池市场水太深,正品只有亿纬有零售又太贵。小心买到套皮假货
====================
其实我的EVE电池都是在36那家买的感觉还不错,至少一致性很好,只是被拉黑了
买的EVE10个原标的 20P,放了好几个月都没怎么掉电压,然后20个刮标的25P掉电压严重,不过内阻跟容量倒是正常。还有12个刮标的20P没使用,这个也掉压,不过很慢,比刮标的25P好。10个原标的给组成东成电池了。
这10个是原标的EVE20P

刮标跟原标区别就在EVE三个字母

用了二十个还剩这些

我买电池的这家,就是买了东磁30个的这家,感觉还不错

然后三个因为要组成组,所以都在先充满

=================================================
下面是两家不同的东磁的区别,具体看上面的文字吧
平的是我认为是好点的

加粗字体的二维码是可以扫的

这十个退了

楼主:
其实几个品牌的电池原厂合格的都不错
东磁,EVE,天鹏,力神等等
东成的原装电池就是天鹏2000MAH的
现在的问题是,你买的品牌电池是否真是那个品牌的不是换皮的才是大问题?

如果搞工具电池,EVE的电池建议买原标的,自放电少。如果是主力工具挣钱的建议去买原厂电池不要自己组,自己组如果像是EVE去买官方的20P,一个是11.17,用量10是111.7元,还有原厂壳,保护板等。还要自己组装,你得有点焊机。问题是东成原厂官方20V4A的电池才178包邮呀。
我自己组电池,搞的PDD5折,搞了几次,原码20P:1-7.5三个。2-7.5元三个。3-8元两个。4-8元两个,折腾了四次才凑满10个,有便宜好用的电池才能组出有性价比的电池组来,但是买的第三方外壳,别的不说,塑胶就不如原厂货了。
我组的电池组的成本是:原来用5折搞的两套东成10芯电池壳套料是21元,合10.5一个,原码20P10个共31元,共花41.5元。感觉还不错。只是后来就搞不到电池了。现在买东磁的也不行了。
原来的刮码的25P是8元三个搞了二十个。我也组了一组东成的电池,可能经常不用都要补电。用过一年再来评价好不好吧。
还有小黄鱼上的所谓事故车拆机的电池,除非是原装成组未拆的可以买,要不到你手上也经过N次筛选后的了。
之前想搞力神的21700拆机电池,但是很多人说自放电很大。很多人说东磁45E不错,但是买几次后发现也是有不同的,有好有坏。想玩电池的还是得小心选购。

网友A:
我也买过,亿纬东磁都买过,简单测试过确实不同店卖的内阻容量不一样,我每次一般3~4节,就懒得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亿纬东磁都买过,简单测试过确实不同店卖的内阻容量不一样,我每次一般3~4节,就懒得退了。 ...

如果要搞成组的电池,建议短时间内大量搞,像我就是两天内搞了10个一组的搞了三组。这样才能拿到同批次的电池。零买又不同卖家那就不好说了、
因为成组的电池要分容分阻来配对比较麻烦

楼主:
东磁的26E,经对跟大家的对比,内阻16左右的应该是正品,还有一种是12左右的内阻,现在少见了。如果内阻不一样可能就是套皮的了,像是连二维码都扫不出的就算了,能退就退了吧。

网友B:
竟然这么多...我都想上哪淘几颗把渣米移动电源电芯给换了,奈何价格伤不起...

网友C:
EVE现在多多三单挑战,26V我买了小二十颗,均价3.2元/颗。都还不错,足容,正负极非常的新,一丝划痕一个坑都没有,原码,带3C标识,是近期新货。比如之前撸的力神啥的好不少。黑号后过几个月还会恢复,不要担心,继续撸。

网友:
东磁和EVE都有,这2个1A放电到够标示容量了,1.5A能放到2500,eve2400,,。淘特买的东磁药差点,放到2.5V也是够的。30天静置自放电EVE就是远远超过东磁,名符其实的露点王。1A到3V循环20次测试,EVE衰减很快,符合官方标准。东磁就非常不错了,基本没啥衰减。都是马家买的。EVE25P原码A+价格最贵11.5元,30A适用于电动工具,东磁13A我用在USB小电器。。同一商家不同批次 的容量内阻都会有差别。所以串联一次就要买够,并联容量相当就行了。总的来说EVE属于快速冲撞半小时,东磁就是长时持久5小时持久最好,,没事看看主席的《论持久战》就知道持久的重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E现在多多三单挑战,26V我买了小二十颗,均价3.2元/颗。都还不错,足容,正负极非常的新,一丝划痕一个坑 ...

我两个号买10个的东磁,各买两次,就黑了。现在根本不给你买这种,都是上百的18650了。单个想都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这么多...我都想上哪淘几颗把渣米移动电源电芯给换了,奈何价格伤不起... ...

前段时间在收废站搞了个怪兽的共享充电宝,6节灰皮LG,把我的米万换了,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这么多...我都想上哪淘几颗把渣米移动电源电芯给换了,奈何价格伤不起... ...

3块多一支的18650都不愿出,我也不知如何说你了。
送你东西都嫌有运费

网友D:
我的也是,多多上搞了刮码25p,还有一些力神的21700,还放着都不知道做啥用,平时有优惠就撸了。

网友:
电池真多呀

网友E:
吓死个人,商家钱赚到,你还想人家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多多上搞了刮码25p,还有一些力神的21700,还放着都不知道做啥用,平时有优惠就撸了。 ...

搞点焊机,有点焊机了用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吓死个人,商家钱赚到,你还想人家倒贴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
这是平台补贴的,跟卖家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完蛋 这垃圾电池我也买了4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
这是平台补贴的,跟卖家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会被商家拉黑,应该商家也是贴了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会被商家拉黑,应该商家也是贴了些的。

你来你是没有玩过,跟你说了也不懂的。玩过的就知道了。
不是商家拉黑你。我都说了前面买EVE也是这家买的,现在的东磁30个也是这家买的。就算是现在想买也可以这家买,拉黑的是5折,不是我也不是商家。
怪不得你说的我不懂,你没明白我意思,我也没明白你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蛋 这垃圾电池我也买了4颗

18MR以前的?扫不出二维码的?
我是退了,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他标的就是16-20MR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