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炸管严重的明纬LRS-100-24电源模块

楼主(2024-07-13):
输出24V、4.5A,100W的电源,功率不小。
壳子设计的不错,俩螺丝固定了壳子和PCB

背面好像没什么事

电容炸了,热敏电阻炸了。
主滤波电容像炮弹一样,把整流桥堆都崩歪了

其他细节:

这种MOS管抹硅胶再套个橡胶壳再靠到铝合金壳上的散热方式不错
这个共模电感不错,铜片竖起来绕,看起来都靠谱
粗略测了一下,
保险烧、电容炸、MOS烧、主控难保,垃圾桶吧,拜拜了您嘞

网友A:
这种炸压敏电阻主要是输入电压高了。不是电源本身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炸压敏电阻主要是输入电压高了。不是电源本身问题

炸的不是压敏 是绿色的ntc,压敏俩蓝色好好的

网友C:
做工不错,建议修一下备用,壳子怎么拆成那个鬼样子,是你干的吗?

网友:
电容击穿的连锁反应吧.

网友:
应该是怼进380了

网友:
试着修修,这种小块头不好找呢

网友:
应该改是个正品的明伟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当时应该动静不小

网友:
什么情况下才会把压敏电容都炸了!

网友:
有点像这边上次零线打火烧掉的电源,圆圆的东西炸开了

网友:
可能的整流桥短路造成的一系列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的不是压敏 是绿色的ntc,压敏俩蓝色好好的

说得对,确实是热敏电阻,型号SCK 125

楼主:
说得对,应该是窜入高压了,

网友:
感觉两面零件好少。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肯定是进入很高的电压了,好惨啊

网友:
胶粘电容,后座力,变成前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建议修一下备用,壳子怎么拆成那个鬼样子,是你干的吗?

壳子就是那个样子。
不好修,保险、热敏电阻、主滤波电容、MOS管、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全坏
主控MW03A搜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