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洋王强光防爆电筒 (JW7210) 拆修

楼主(2024-07-13):
       这和手电筒杠上了!这不,前两天给同事修了个明豹手电筒,另一个同事看见了,说自己有个手电筒开关不受控,拿来也折腾一下。
       防爆电筒一般都是非接触开关,用开关上的磁铁控制内部霍尔或干簧管来实现灯亮灭。第一次搞防爆等级的,研究研究。

海洋王强光防爆手电筒,3W强光!?就一个档位,铝合金筒身,看看参数

开关在关闭状态,灯还亮着,确实不受控

先来看看吧,尾部充电口,不同口径香蕉插座,防止插反

旋开尾盖,拿出电池,定制版,就是两节18650加了一个塑料外壳

电池参数:7.4V  2000mAh

电池尾部:中间正极,外圈负极

电池头部:就一个正极触头

尾盖两个弹性触点,其实中间正极触点就是用来顶电池用,并没有电气链接

看看灯头盖,看四个缺口就知道是丝扣连接

家里卡簧钳有点小拆不了,斜眼看见一节钢锯条,这不工具来了吗!按照压盖缺口尺寸,掰了一段

卡入缺口拿钳子慢慢旋开

旋下压盖还挺厚实,不锈钢材质

旋开镜片压环,玻璃镜片边缘还有密封胶,手测镜片应该有5mm厚,不愧是防爆电筒

从外壳内抽出灯头总成,灯珠、驱动、开关全在这一坨里

看侧面原来是干簧管开关

尾部驱动电路板,中部正极触头不带弹性,外圈加外壳负极

拆开螺丝拿出驱动板

8脚芯片是颗NMOS  IRF7413  30V/13A

左边6脚芯片是颗肖特基二极管 ZHCS2000TA  40V/2A;下边C400芯片没查到资料

散热仓还算厚实,3W散热也够用。

拿下反光碗,灯珠为 CREE XRE Q5 3W,灯珠尺寸7.0*9.0mm

电筒拆解完毕,开始进入维修阶段。其它没有问题,那就直奔主题,测试干簧管,果然是接通状态,正常是常开

焊下干簧管,发现是玻璃外壳一端断裂内部触片接触导通。这电筒肯定是重摔过。

翻出压箱底多年的干簧管进行更换

电筒回装,开关控制恢复正常。

网友A:
干簧管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学习一下了

网友:
这手电真丑,电池也是另类~

网友:
学习了,初次见这东西。

网友:
防爆手电筒是防止手电筒爆炸吗?

网友:
海洋王的手电筒死贵,而且就喜欢搞些特殊的东西,这个手电筒的充电器如果丢了,这个电筒就废了,要么就掏高价买海洋王的

网友:
只有用到干簧管才能保证全防爆,这个设计很巧妙

网友:
灯头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干簧管类似以前的翻盖手机也有~散热仓挺厚实的

网友:
论坛新工具33合一 手柄 和这个外形设计 很像

网友:
这手电长得跟那什么似的 好邪恶

网友:
用料很结实。

网友:
手电筒设计的挺有创 意

网友:
总感觉这个牌子的东西有点名副其实,价格还是贵S,一直想有机会拆开看看内部,这下明白了,这品牌估计是就是走集中ZF集采模式,订单指向性极强

网友:
手电的散热还不错。

网友:
特殊正负电池设计,可能是为了过防爆认证不能用自己电池,赚公家钱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学习一下了

初中物理都有呢。不会没读过初中吧?

网友:
防爆的产品都贵,要通过认证

网友:
有一只同品牌,不同型号黑色的

网友:
这手电造型细长,电池也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