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in糖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4-07-13):
天猫精灵in糖维修发现常见的损坏有:

1、电源尾插容易坏,补焊或更新小板即可修复。
2、直流电源管理芯片JWBVC容易坏,12v转6V。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个,通电没反应,拆发现有短路现象,暂时没测出哪的问题!拆焊个零件嘛,烙铁不给力,就一直放着吃灰了

网友A:
这个现在没什么用了吧,听广播说有版权不播了。听音乐歌曲它要缴费会员

网友:
我几台天猫精灵 都是电源公插头边的线拉断了,且是小插头,12v 电源大多是大插头,索性把母座都改成大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没什么用了吧,听广播说有版权不播了。听音乐歌曲它要缴费会员

我只是用来蓝牙听歌,手机装汽水音乐。缴费会员慢慢你就习惯了。

网友B(2024-12-09):
电源管理芯片具体换哪个型号的?

网友:
天猫精灵现在都没什么可听的了,什么都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具体换哪个型号的?

原型号是JW5052C,大概两三角一只。

网友:
看来可以去咸鱼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