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938bd+ ii二合一热风枪焊台首拆

楼主(2024-07-13):
全网首拆,700w风枪110w(等效150w高频)烙铁,参数相当带劲!电路板作工用料都挺不错,感觉比899dii要好一些。风枪和烙铁的温控线是走的主板,外接线少了很多,看上去比较整洁,不杂乱。就是变压器个头小了些,跟858、959差不多,不过看上去是纯铜的。899那个是真大,估计差价就在这里了。重点是110W数显焊台,诱惑力太大!否则就买899了。不多说了,看图吧。

资料

正面

侧后

上视

侧视1

侧视2

电路板

网友A:
变压器这么点

网友:
全网首拆

里面空当当啊

网友B:
烙铁110w,用功率计测测实际功率。

网友C:
这变压器是只给控制电路供电么,这么小

网友D:
板子做工挺工整的,小不点变压器应该只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
700瓦和110瓦?变压器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做工挺工整的,小不点变压器应该只给控制电路供电

做工确实板正,变压器其实也不算很小,跟858、959那些一样大,只是这个机壳做的比较大,比858长2厘米宽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是只给控制电路供电么,这么小

应该只是给控制电路和风扇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110w,用功率计测测实际功率。

没条件测,不过烙铁确实挺好用,升温和融锡都很快,和以前的黄花907比,有种鸟枪换炮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这么点

变压器是只给控制板和风扇供电的,风枪是直接220v,烙铁部分应该是类似那种手柄一体的简易设计,可能会稍微高级一点,不过确实挺好用。其实五百元内的二合一基本都是这种方案。有些厂家逼格高,装个大块头当卖点,有些干脆拿个两三厘米的小不点插主板上,壳子都是空的。

网友:
我早些年买的谊华二合一,气泵在主机里。气泵工作时候像拖拉机一样,吵的很。

网友:
为什么不做紧凑些

网友:
变压器功率小了吧,好简单!

网友E:
PCB背面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背面如何呢?

背面就是旋钮按键之类的,焊台这东西千篇一律,构造都差不多。

网友(2024-12-15):
我用的就是这个焊台,10秒化锡,回温也很不错,夏天开280-300度,冬天开350度,该有的功能都有,但是有一个很烦的设计缺陷,液晶屏幕亮度太低了,我维修桌一般要开2个灯,光照不足看不清楚,一旦环境光线强了以后,这屏幕上显示的温度数字根本看不清,乃至于我都不知道开没开机,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给个方案解决,能换成数码管都好。
好几次都是我都不知道开没开机,更不知道多少度,得把灯全关了才看得清,就这点太不方便了。

照片里你们能看到烙铁打开了,设置的是350度吗?黑漆漆的要很仔细的看,才看得到,太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