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充电电池都有什么推荐啊

楼主(2024-07-13):
大家充电电池都有什么推荐啊,十几年前有个叫超音速的充电电池,当时有两个容量规格,单位太久不记得是mah还是mwh了,一种是白色的,容量是10000的(应该是虚标的),大概5-6块钱一颗,非常不耐用,装四驱车也跑的不快;另外一种是蓝色的,容量是20000的,十块钱一颗,当时觉得太贵了,但是其他电池耗电太快,抱着好奇的心里买了两个,装上四驱车后,人根本追不上车,而且非常耐用,容量有没有虚标不清楚,但是完全吊打当时所有的电池,于是我又买了两个,后来由于保存不当,有一个电池生锈了,我拆掉了外面的塑料包装,轻微地擦了一下锈迹,发现可以使用一直舍不得扔,反反复复时用时不用,大概三四年前还能正常使用(蓝色那四颗),由于时间比较久且有一颗生锈了还是有点担心安全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牌子的电池(当时是在一家小卖铺买的),所以一直没更换过,现在物价飞涨,普通电池都要几块钱一个,又不耐用,又想使用充电电池,但是到时那四个电池已经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没找到,于是在网上重新搜了一下充电电池,找来找去基本都是虚标一大片,后来还是选择了销量优先的倍量,买了8个白色的,容量780mah,感觉应该没有虚标,不过和之前的一样不耐用,仔细检查后还发现电压是1.2V的,百度之后才知道大多数充电电池都是1.2V的,之前那个充电电池装塞车后总是跑的慢估计也是这种情况吧,后面我又买了他另外一个规格的电池,刚好也是蓝色的,容量是2750mwh,这个电池是1.5v的,使用还算正常,大概一年没用,现在重新使用发现个神奇的现象,全部都是经过充电后,一个电压正常,一个电压几乎零伏(这个电池一直充电没反应),另外一个电池就厉害了,居然电压不降反升到3.6V,这难道是电压转移了吗?有没有哪个好用的充电电池,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充电电池分好多种,有1.2v的爱老婆爱老公之类的挺好的,3.7v的锂电池种类就多了,基本上国产的比较牛。。。。有一种新型的1.5v那是锂电池降压的,坏了直通3.6v很正常

网友:
爱乐普,松下,比亚迪BYD,别的牌子的就不推荐了,一致性差。

网友:
老铁老铁,直白说:不差钱松下LG三星等进口品牌,有点钱国产东火宁天等国内前几的品牌,一天三顿基本要自己动手的随便买

网友:
推荐你一个国产的,双鹿。感觉比南孚强

网友:
宜家家居,一板四节,五号,镍氢充电电池 ,日本生产。39.9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池分好多种,有1.2v的爱老婆爱老公之类的挺好的,3.7v的锂电池种类就多了,基本上国产的比较牛。。。 ...

原来如此,又学到一个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池分好多种,有1.2v的爱老婆爱老公之类的挺好的,3.7v的锂电池种类就多了,基本上国产的比较牛。。。 ...

1.5V的有哪个比较推荐的?

网友:
3.7直接锂电池  18650  等  需要低压直接接降压板

网友B:
反正名字怪怪的、新奇的一般都是忽悠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名字怪怪的、新奇的一般都是忽悠人的。

名字怪怪的?你是说我帖子里的超音速吗?

网友:
富士通的不错,很稳定

网友:
强烈推荐爱乐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名字怪怪的、新奇的一般都是忽悠人的。

当年次世代的镍镉挺好的,名字听起来很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的有哪个比较推荐的?

遥控器 煤气表 健康称这些中低功耗的, 用磷酸铁锂+占位筒, 比较好用, 玩具车之类的还是镍氢电池好,也可以用锂电板改

充电宝,我用的是18650可拆版,18650的TSL拆机松下质量应该是最好的, 实测3000mha,但是比较贵, 某宝中山有一家10元一个,不包邮。  国产亿伟的便宜,便宜时3块多一个,有时甚至5块一对,实测有2500mha, 也还不错。 网上大量假松下,假松下实测1300mha,也有的1700mha,假松下算了

网友:
七里顶的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不错,5号、7号都用过,性价比高。

网友:
松下的充电电池还行吧

网友:
爱老婆,原先是三洋,现在变成松下了,质量应该区别不大,我那几节用了10多年了,依旧杠杠的

网友:
三洋爱乐普,我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两节爱老婆,放剃须刀,十多年了还在用,虽然容量衰减了,一致性没得说。
爱老婆买得多,容量也没问题,就是一致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