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风扇才换的电容不久又不行了

楼主(2024-07-13):
家里有一个转页电风扇,上个月发现转速很慢了,拆开看,电容用的1.2uf的,找到一个1.5换上,正常了。但是使用两个星期后,又变慢了。就在网上又买了两个,换上又好了。到现在大概一个月,又发现开始变慢了,1档风很小了,2、3档还将就。
我就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电容的问题吗?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造成电容失效快?

网友A:
要不就是轴承卡死。

网友B:
你买的连牌子都没有的山货

网友:
测一下电容容量多少,如果容量变小就拆开看看里面啥样?

网友C:
看看转轴阻力大不大,昨天刚给美的的台扇加了机油。15年了,第一次加油。

网友:
应该是买的电容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1.2μ电容换1.5的电流增大对电机不好,容易烧坏,另外电容质量也是有问题。

网友D:
老铁老铁,三无哇,攒羊毛攒的吧,电机和轴不烫,继续换

网友:
买个靠谱的电容是正道,

网友:
搞2个2.5微法的串联应该能用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连牌子都没有的山货

谢谢,看样子可能是电容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转轴阻力大不大,昨天刚给美的的台扇加了机油。15年了,第一次加油。 ...

阻力不大,拨一下转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老铁,三无哇,攒羊毛攒的吧,电机和轴不烫,继续换

看样子是买到了杂牌电容吧,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轴承卡死。

没有,拨一下转很快

网友:
三无产品害人不浅!

网友E:
有可能是该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该加油了

不是油的问题,拨动叶片很灵活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质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油的问题,拨动叶片很灵活

把电容拆开看看呗,看里面的介质是不是击穿导致容量减小的

网友:
电容质量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