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不开机维修最后扩容32GB

楼主(2024-07-13):
本地网友送来一台斐讯N1盒子主板,用户说刷不了机,报错7%,拿到主板后,观察主板很新,没修过,刷机,发现卡7%刷不过:

拆下主板,直流电源上电,直接200多ma不跳变,

用手摸下闪存芯片,发现芯片发热,测量闪存的3.3V供电对地阻值为40多,正常300多,不正常:

拆下闪存,测量闪存的3.3V和1.8V供电已经变为3.9V和0.5V

换掉两个电源芯片,再次上电,电流还是200ma左右不正常

测量3.3V对地值还是40多,用手触摸有线网卡芯片,发现芯片温热,拆掉芯片后,阻值正常了:

上电测试,电流正常50ma左右:

换好新的有线网卡芯片,装上一片三星32G EMMC,刷机,一次过

到此,完美修复,感谢大家的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联系俺vx:corecool001

网友A:
新的网卡芯片不是要写EEPROM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网卡芯片不是要写EEPROM么???



不用,固件自带的

网友B:
这个级别的维修,应该是专业水平。

网友C:
我遇到的是usb没有5v,从背面借个5v,还是卡7,但是有的借电管用,还有第二遍卡6的,望大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是usb没有5v,从背面借个5v,还是卡7,但是有的借电管用,还有第二遍卡6的,望大师解惑 ...

不用借,5vsb供电由cpu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是usb没有5v,从背面借个5v,还是卡7,但是有的借电管用,还有第二遍卡6的,望大师解惑 ...

5vbus由cpu控制连接电脑由电脑接口提供,otg模式由n1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5vbus由cpu控制连接电脑由电脑接口提供,otg模式由n1提供

哦哦,我看有的接电源测量usb口,有的有,有的没有,以为没有的就是出问题的,看来这个5v不是唯一衡量卡7的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借,5vsb供电由cpu控制的

但是也遇到过卡7的 借个5v再刷机就好的。 就一直以为没有5v不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级别的维修,应该是专业水平。

本人专业芯片级维修的,手机等数码产品都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也遇到过卡7的 借个5v再刷机就好的。 就一直以为没有5v不能刷

我没试过,都是重cpu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级别的维修,应该是专业水平。

谢谢支持

网友C:
卡百分7的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百分7的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的,各种问题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