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一体式导航花屏修复 凯立德搜星太弱

楼主(2024-07-13):
拆看一看,哪是我能够修好的,只能拆除不需要的模块···

看着就眼花缭乱……

DVD板子上有明显涂胶腐蚀,直接拆除之 ··
这货比较有意思的是,关机功耗6W,开机待机屏保8W,运行导航9W····
请问各位友友,GPS搜星明明有这么多,为何还是显示0,不能使用导航,直到5分钟后才显示位置,这个是信号太弱,还是软件有问题啊,以前更新过导航数据

网友:
信号强度不够,得绿色才算

楼主:
凯立德导航端口以前用的com8:4800
现在这是版本说是自适应,查看端口为com2:4800
以前定位很快,现在这个版本搜星快,但是定位很慢……我就有点懵逼了

网友A:
你这是冷启动了,冷启动搜星就是慢一些。

网友B:
凯立德2022年就停止了WINCE版本导航数据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冷启动了,冷启动搜星就是慢一些。

导航复位后第一次用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立德2022年就停止了WINCE版本导航数据的更新!

是的,最新地图是2022夏,也就是J30版本,我这个还是J29呢

网友:
这个车机老了点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GPS模块到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老了

那不是呢,车都是十几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新地图是2022夏,也就是J30版本,我这个还是J29呢

J30的没有小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航复位后第一次用就会这样?

应该是的,正常关机,系统会保存卫星的位置参数,下次开机时用这个参数作为参考找星会快一点。
如果有网,会发请求通过网络下载卫星参数,找星也会比较快。

如果冷启动,只好漫天去找,相对慢 一占。

网友:
图一夺命电子胶,腐蚀塑料腐蚀金属,启动慢就是冷启动最少要3分钟以上,信号弱就检查GPS天线安装位置是否磁铁面朝下,陶瓷天线是否碎裂,天线供电是否有5vGPS天线是双向复用供电+GPS信号,

网友:
现在还有用武之地

网友:
现在都用手机导航了,能实时显示路况,还能推荐最佳道路,减少时间。老车机板的落后了。

网友:
拆了模块,系统自检不到,慢了吗

网友:
gps信号强度太差,不是有效信号呗

网友:
换个GPS天线试试,花屏一般是核心板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