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这次和车身BCM灯光模块干上了,长安逸动远近灯失效电容老咯

楼主(2024-07-13):
长安逸动,偶发灯光问题,远近灯失效,仪表盘远近灯均正常点亮小图标(灯光控制摇杆可以排除了)

查看所有灯泡和继电器都是正常得很,怀疑线路问题,扔去相熟维修厂(检修一轮无果,我和师傅一致认为:模块应该发神经了或者什么地方接触不良,不好修)

既然严重怀疑模块,第一时间查看BCM售价

不行,好贵,还不能退换,保证不了

不废话,开拆

既然是偶发性,IC大概可以排除故障,毕竟时好时坏的概率太低了,三极管问题我猜概率50,各贴片电阻没有烧的痕迹也没有异味
严重不信任任何电解电容,尤其年长的。直接万用表一戳,喔豁,标识都是100uf 一个量出10uf 一个量出140uf,秒杀了
手上就有同容量的,换上复装,OVER结束

网友:
电解电容寿命普遍不长啊....

网友A:
能直接在线测电容???

-----------------------

网友:
电容故障这么多,占一半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在线测电容???



通电测那是不能的,板子拆下来就能测了

网友:
车规级的模块用的普通杂牌电解电容这成本都能省

网友:
节省成本不舍得用日本电容

网友:
便宜是有道理的

网友:
应该换上车规级的电容,耐用些

网友:
bcm做工一般啊。居然不是全固态

网友:
为什么不换全固态

网友:
估计就是普通货,舍不得用好的

网友:
车规级上消费级电子配件,这不是人干的事。

网友:
大电流也不用继电器了MOS管直接控制

网友:
飞思卡尔的mcu,这个方案够老的

网友:
黑色的是风华利华的,风华高科的下属公司,国产里面也算不错的了,

网友(2024-10-29):
捡漏捡到小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