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手动添加forceflash.set参数后仍报错flash ID not found

楼主(2024-07-13):
Dbf文件和ffw文件都已经修改,也在forceflash.set中添加了相关的参数,为什么还是显示flash ID not found

网友A:
应该是forceflash.set参数搞错了

网友B:
forceflash.set里,ID的首位如果是0,会直接去掉。比如颗粒ID正常是:89,A4,08,32,A1,00,在forceflash.set里显示:89,A4,8,32,A1,0。
你对照一下,是否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ceflash.set里,ID的首位如果是0,会直接去掉。比如颗粒ID正常是:89,A4,08,32,A1,00,在forceflash.set ...

已经放弃了,本来在黑片工具的forceflash.set里找到颗粒参数了,结果量产各种报错,估计是现版本的海力士固件不支持3DV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forceflash.set参数搞错了

是没参数,不是搞错了……

网友:
不知道谁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