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运气不错~修复乘风吊扇转速慢问题

楼主(2024-07-13):
2024年7月13日,雨
上周二老婆问我要不要买个吊扇,说转速很慢该换了,我说不是吊扇的问题,应该是电容不行了,换个电容就行了。今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饭去把3米高的人字梯扛过来,架好,拆下电容一测,果然2.2uF只剩1.05uF了,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合适的,只翻出10来只275V1uF的小黄方块电容,尝试并联上。试机,问我儿子转速如何?他说比之前快多了。关机,拆下吊扇叶片清洗后再装回去。
原来的旧电容,2004年的,已经20年了

并了个275V1uF的小黄方块电容

老吊扇的外观

老吊扇的图标

另外我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这黄色小方块电容耐压只有275V,用在这里合适吧?

网友A:
掏宝1元撸的到这电容

网友B:
吊扇电容才2.2μ,看样子应该是48寸的吧?电容耐压没问题,有人还将这种电容用在电蚊拍上面呢

网友:
应急使用还能凑合,长期使用建议还是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掏宝1元撸的到这电容

有是有,价格得3.8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掏宝1元撸的到这电容

现在的电容质量也不行了,很多垃圾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6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扇电容才2.2μ,看样子应该是48寸的吧?电容耐压没问题,有人还将这种电容用在电蚊拍上面呢 ...

电蚊拍不够吧?之前看大神测过,有2000V吧?

网友C:
耐压不够啊

网友D:
X,能测电容真香,早知道当初也买个能测电容的了,现在看着电容只能干瞪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蚊拍不够吧?之前看大神测过,有2000V吧?

我也试过还真的能用,不过后来电蚊拍坏了就扔了,能用多久不清楚,安规电容耐压好像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能测电容真香,早知道当初也买个能测电容的了,现在看着电容只能干瞪眼...

...

我这个万用表不便宜,使用硬封IC,型号跟葫芦壳15B17B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老婆1(LP1)葫芦壳是老婆3(LP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够啊

耐压够的吧?市电不是220V吗?

网友:
看来风扇多数都是坏电容

网友:
早年屯了两个 用不上了 拆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万用表不便宜,使用硬封IC,型号跟葫芦壳15B17B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老婆1(LP1)葫芦壳是老婆3(L ...

自己换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换的IC?

不是,买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20年电扇容量只减了一半,好电容

网友F:
好好维护,守护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维护,守护一生

夏天就先这么用吧,等到冬天了给它除锈重新喷漆翻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买来就是这样的。

IC下方铜箔出来了,搞点什么防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