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大妈送修的美的电压力锅总是提示“open”

楼主(2024-07-13):
         上个月一位大妈送修美的电压力锅,故障为只要通电,不管上盖是否合与关,机子总是显示“open”(英文译为打开)。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常见的上盖有线断路。可惜断的地方没有在边缘,以至于维修走了很多弯路。报价后,开始维修。起初初步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线断。以为是干簧管损坏,于是网上下单,等了几天后,东西到了,上机试机,发现故障排除。后来发现原机的干簧管不好拆除。后来仔细检查,发现通往干簧管开关的线材有断路。后来检查发现了断线,将其接好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就是这种,图片为修好的样子

工作中

局部特写

这是底部,左下角的那个红色插头就是通往上盖干簧管的线

这是电源板

锅底特写

一般这种电压力锅都是因为国内食物比较多,做稀饭的时候容易溢出,所以里面比较脏,基本上每修一个都要把里面清理净

这是修好后安装的上

这是顶部

中间那个黑色的方块就是干簧管开关

这是顶部的排气阀系统

再给大家来一张福利

网友A:
干簧管是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是啥啊。

哦,我觉得那黑色的是不是微动啊。

网友:
这腿...怕是年纪不小了...

-------------------

网友:
现在还有人修这个,换我打开京东以旧换新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
主要来看福利

网友:
我是这样看福利滴,开始一脸懵

网友:
大妈又高兴了

网友:
我买三个美的电饭煲,用了几年之后,都是那两条黑色线断了,重新接上就好

网友:
看这锅,大妈也不是讲究人

网友:
用干簧管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觉得那黑色的是不是微动啊。

若是微动开关坏的更快了,蒸汽把触电搞氧化就挂了

网友:
楼主 你有点那个哈

网友:
顶盖连接线断的故障,有点像厂家有意为之。用废旧耳机线修复,好像效果还行。

网友:
这腰有点粗哇

网友B:
压力锅底部惨不忍睹!透过裤袋口隐约可见大妈内里的T字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锅底部惨不忍睹!透过裤袋口隐约可见大妈内里的T字裤!

这都能看得到,,赞一个。。。

网友:
这电压力锅真是好白啊

网友:
拆开别人电饭煲,有的里面情况看着恶心,设计时要考虑用户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