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骑行记录仪靠谱么?

楼主(2024-07-13):
这种记录仪tf卡好像不防水,是不是不靠谱?
有人用过这种骑行记录仪么?
是否好用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有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试用退货,买个回来折腾下吧。

网友A:
一般用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用没问题吧。

骑行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种没防水功能的记录仪是不是不行

网友B:
买那种戴在头上的。像耳机那样。摄像头挂在耳朵边上。。之前看《奔跑吧兄弟》见到过。在淘宝上查了一下。欧达的。1000多2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戴在头上的。像耳机那样。摄像头挂在耳朵边上。。之前看《奔跑吧兄弟》见到过。在淘宝上查了一下。欧 ...

哪种摄像头挂耳朵上?

楼主:
这个形状太大,是不是看起来太明显了?

楼主:
你用过这种摄像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摄像头么?

买了。但不是欧达的。欧达的贵。我买不起。买了一个杂牌的,300多块钱。白天拍还可以。晚上就不行了。晚上有路灯都看不清路上的车牌。白天可以看清前面两台车距离远的车牌。电子防抖功能也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形状太大,是不是看起来太明显了?

带在耳朵边上。也不是特别显眼吧。不过这个没有屏。一开始要先连WIFI用手机看着,调好角度。再断开WIFI开始录像。。

网友:
看价格吧,一般百元以下的不建议购买,像素低、不防抖、速率慢。

网友:
如果不差钱。还是建议买真狗或大疆的运动相机。。装支架,架在车把上。。真狗可以装防水盒。雨天骑行也没问题。

网友:
这里面存在鄙视链

只能是看您怎么用怎么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