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跃通无线遥控插座

楼主(2024-07-14):
我一个台式机做NAS放办公室,电脑设置了来电自动开机,但偶尔死机不能重启,放假锁了大门,不能进办公室,我就想到用一个无线遥控开关来控制电脑电源。上个星期淘宝25元买的,昨天下暴雨停电几个小时,第一次用上了这家伙。宿舍距离办公室大概100米,中间隔一栋楼,来电后在宿舍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脑电源,感觉很方便。

网友:
大概十几年前就买过一个

网友:
发射的杂波不知道对其他设备有没有影响?

网友:
在室内可能受到干扰,不能到达1000米

网友:
呃,我猜你办公室应该没有Wifi 不然你肯定用互联网插座了

网友:
为啥有两个开两个关,控制两种电器吗?

网友:
用变压器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一个,用来控制灯

网友:
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呀!楼主再将电脑设置成来电自动开机,完美。

网友:
以前优惠购希崖遥控开关一样

网友:
两个并联的开和关吧

网友:
这种小遥控很好玩,有个200米的遥控距离还是可以的,就是感觉做工有点差;还有模拟遥控容易受到干扰,也干扰别的设备;数字遥控信号不会这样。

网友:
红黑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433频率的?这个控制距离蛮远的

网友:
有效遥控距离还挺远的。

网友A:
电脑来电开机,如果插在普通插座上停电后来电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来电开机,如果插在普通插座上停电后来电是不是也可以。

电脑偶尔要死机,不会自动开机。正常情况下市电不停电,用遥控插座就是人为断电再来电。

网友:
方案越来越成熟,价格越来越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