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加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4-07-14):
家里一加9手机电池不存电,其它一切正常,网上买电池,现卖家服务真是到家,买电池送拆机工具,用到家里工具就是电吹风机,没多大技术含量,就是一个细心,先用吹风机加热后盖,因为后盖是玻璃材质,不能硬搬, 加热一两分钟,用吸盘提起后盖,用刀片插入,再用塑料薄片顺盖边延分离粘胶,手机镜头端胶稍微有一点多,可用电吹风再加热一会儿,取下后盖后,拆下保护罩螺丝,要注意的是闪光灯下面还有一颗,然后扣下电池排线和屏幕排线即可取下电池。

网友:
第一次操作可能复杂一些,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多修几个就可以熟能生巧。

网友:
一加 越来越难看

网友:
无他也,唯手熟耳也

网友:
我也是一加的,电池也废了,4500的小电池只剩3800 。真羡慕现在6100的电池。

网友:
我也帮同事换了一个一加的电池,还换了两次,第一次他随意充电结果电池没激活掉电很快
后面前几次用到8%以下真的可以管很久了。

网友:
撬外壳和插拔排线时要小心点。

网友:
貌似后换电池买靠谱的很少,就是去原厂换,也没有原来耐用

网友A:
同一时间买到一加,不如小米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买到一加,不如小米电池耐用。

骁龙888处理器,耗电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