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交流电源如何最小影响下带荷切换供电线路?

楼主(2024-07-14):
我和邻居都想用分时段计价电费,于是有了个想法:

如果一家表申请分时段,另一家用平价电费。
然后做个自动切换,峰价时段两家都接到平价表,谷价时两家都切换到分时段表……这样比起家庭蓄能更安全更便宜。

那么如何带荷自动切换线路呢?
       1、交流接触器切换线路,中断时间大概30ms;
       2、如果长期带荷切换的话,电弧会很容易弄坏交流接触器吗?
       3、家里电脑在工作时带荷切换,是不是会有严重脉冲干扰导致死机?

最后,请大家推荐个切换装置的设计思路。

目前查到的灭弧器价格也不低,原理图如下:
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串联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
我的思路是:
       1、用定时插座,判断切换时间段。
       2、再用互感器,判断使用电流低于阈值200w时,才用驱动交流接触器切换线路。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还是要自己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A:
家用没多大负荷,硬切没问题,考虑冰箱啥得需要断电延时3-5分钟再合闸,至于电脑只能配ups了。
若要无缝切换,可以切换时先把“拟用表”与“在用表”并线~就是2块电表同时接入电路,之后再断开在用表,拟用表接力运行~虽然两表用同时在线情况,但时间很短对计费影响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没多大负荷,硬切没问题,考虑冰箱啥得需要断电延时3-5分钟再合闸,至于电脑只能配ups了。
若要无缝切 ...

双表并联后再切换这个思路不错,大大简化了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表并联后再切换这个思路不错,大大简化了线路。

双表并联,需要注意进线同一相。

网友:
如果两表进线同相,先通后断就好!
不同相,只能硬切!

网友B:
和邻居本来就是一个配电变出来的负荷,属于同电源,那么可以采用合环换电方式,也不需要特别考虑灭弧。
要自动切换电源,需要一个控制器(定时器),然后两个接触器,接触器二投一,控制采用先合后分模式(合环换电)
对接触器动作时间没有特别要求,不纯在电压波动(合环换电),也不存在灭弧问题(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邻居本来就是一个配电变出来的负荷,属于同电源,那么可以采用合环换电方式,也不需要特别考虑灭弧。
要 ...

谢谢师傅,请帮忙给这个控制器的搜索词或者购买链接我学习下。

网友:
思路明确,来源同相,定时器控制2个接触器先通后断就行。大部分用电器30ms不会断电,电脑等设备10ms内没问题。

网友:
你能确定两个电表接在同一相交流电上才行,要不然会造成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