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铅酸充电器改成锂电充电器其实很简单

楼主(2024-07-14):
(图片)

网友:
能自己动手就不简单

网友:
能多解释一下吗?不太懂。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有充满浮充,锂电池充满就完全截止充电,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偶尔临时代用应该可以,只要将充电电压调节到锂电池的允许范围,还需注意充电时间,防止过充。锂电池的放过冲还是很重要的存在,这个是和铅酸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特别注意,铅酸时代很多的充电电路是“傻充”模式,这样的充电环境对锂电来说十分不友好,很容易“怀孕”,长期使用电池也极易老化。个人理解,进攻探讨。
一般这种环境我会采用一个4056的锂电充放电模块,貌似安全许多,关键现在还便宜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买专用锂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临时代用应该可以,只要将充电电压调节到锂电池的允许范围,还需注意充电时间,防止过充。锂电池的放过 ...

锂电池的保护是摆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买专用锂冲

贵得很,铅酸改的便宜得很

网友:
铅酸充电器改锂电,改电压的同时还要改原电路的高恒压模式

网友:
铅酸改锂电,改完之后直接就可以先横流后恒压,转灯电路只是起到指示作用。

网友C:
还是专用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专用的安全

专用的有通讯功能吧,不接通讯线能用吗?我感觉有的保护板没有监测电流功能

网友:
我就一直用原车的铅酸充电器充,5个12伏铅酸电池,满电72伏,20串铁锂,按单节3.65计,满电73伏,这不刚刚好吗?哪来哪么多花花肠子,什么三段充????保护板没事,锂电芯就没事。

网友D:
那请楼主看一下这个,ht45f0049

那个是去掉浮充的功能?那个是调电压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请楼主看一下这个,ht45f0049

那个是去掉浮充的功能?那个是调电压的电阻

太好了,我那个和这个差不多,只是型号不同、引脚不同,很头疼,有图太好了,从检流电阻方向入手,有机会了研究研究,你这个好像得得去掉R17或R30,也不知能不能控制风扇。
有个小鸟的十分头疼,充到59风扇停转降下来,然后风扇不转再缓慢升到59,然后关闭,再想充就得拔插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我那个和这个差不多,只是型号不同、引脚不同,很头疼,有图太好了,从检流电阻方向入手,有机会 ...

我的是雅迪的铅酸48V3A的充电器,虽然这个充电器最高电压是59V,用在16串的铁锂上,也是可行

只是想恒压成58V,铅酸电压默认是56V样子,检测铅酸电池有段时间才会输出59V

所以想改成恒压59V

这个电路图,也是来自百度,只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并不是雅迪的铅酸48V3A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
好不错,我就是这样改的,改完就是标准锂电充电器

网友:
16串铁锂保护板直接用48V铅酸充电器充电,不用改,用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