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映像文件DiskGenius.exe有效,但不适用于此计算机类型。

楼主(2024-07-14):
使用WinRAR把DiskGenius打包为单文件DiskGenius.exe,在win7下运行正常,移至2003PE运行报错,提示“映像文件 U:\DiskGenius.exe 有效,但不适用于此计算机类型。” 如图:

解决办法:
  经检查发现原来是WinRAR制作的自解压包兼容问题导致的,制作用的WinRAR版本为7.0,  WinRAR7.0制作的自解压包不兼容XP,只要改为较低版本的WinRAR来制作即可,如:WinRAR602。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移至PE呢?这种单文件看似简单了,在使用中系统要先解压后才能使用,让启动过程变慢,还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移至PE呢?这种单文件看似简单了,在使用中系统要先解压后才能使用,让启动过程变慢,还有兼容 ...



网友:
单文件的基本上都是要解压缩,没必要没必要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移至PE呢?这种单文件看似简单了,在使用中系统要先解压后才能使用,让启动过程变慢,还有兼容 ...

单文件有什么不香。不压缩PE能放几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