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初步测了一下那个争议不断的问题 - Q和介电吸收的关系

楼主(2024-07-14):
两年前测过一次介电吸收,但是当时手里的薄膜电容比较少,都是从各种地方拆下来的,另外电容的容量有大有小,反正感觉测起来很不舒服。

这次的话,其实本来没想测介电吸收的。这些电容将被用作DC/DC电路中,来进行某些电容容量与环路稳定性和补偿的测试,所以要求电容容量是已知的,这一点上,MLCC不行,因为MLCC加电压之后容量会变小,那条容量随偏置电压变化的曲线太陡了,不好预测。最重要的是焊太多MLCC在PCB上,弯曲之后很容易碎裂短路。因此我觉得还是薄膜电容更适合,而且这些薄膜电容围成一圈看起来很好玩。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每颗电容的容量一般是0.x uF~x uF,随电容尺寸的不同可以放不同数量,最终整板的容量一般在数十uF。电容是交替反向并联的,相邻电容的电流方向相反,意味着可以极大程度抵消ESL。PCB外圈是12个NGFF金手指,内圈是4个NGFF金手指。每个NGFF正反面一共有67根针,每根额定电流0.5A,所以可通过(67/2)*0.5A=16.75A,然后实测每个NGFF电阻2毫欧,P=I^2*R=16.75*16.75*0.002=0.56W,这点发热量对于LCP塑料肯定没问题。外圈12个就是12*16.75=201A,足够DC/DC使用了。

然后测了一下介电吸收,这次都是手工测量,方法是:
1,电容本身长期0V放置,限流电阻10欧姆
2,用10V充电10秒
3,短路到0V 10秒
4,将电容开路,在第5,10,20,30,40秒用万用表>10GOhm的10V档记录电容电压,其实万用表自始至终都连接在上面。
观察一下不同电容的电压回升曲线,发现基本一样,所以用40秒时的电压当作电容的介电吸收性能,单位为6.5位表的10V档一个字,也就是10uV。比如第二列介电吸收55代表40秒时电容电压为550uV=0.55mV。

我按照介电吸收进行了排序,可以看到,貌似有那么一点关系,不过可以确定的是,Q超低的电容也可以拥有很好的介电吸收表现,因为那个B32653 L电容是有点坏了,ESR超级大但是容量却基本正常。B32653 H电容和B32653 L是一包来的,里面有好有坏,我把它们筛选了,H代表10kHz的Q=2000,L代表Q=20(大约)。导致最终两种的介电吸收差不太多,Q却差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倒数几名的EACO和CL23,前者是MKP,后者是MKT,从容量就能看出来,然而介电吸收居然一样,非常奇怪。但二者Q值却天差地别,这肯定不是电桥的相位误差带来的。

先睡觉,放几张图作为结尾,顺便说一下,PCB的电阻约为1毫欧,然后整版10kHz的ESR可以达到2毫欧左右,我测Q的频率是100Hz,所以PCB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无所谓,常见电容一般的规律性来说,“好电容“基本上各参数都不错!业余条件来说,通过手里现有的条件去筛选一两个参数,大概率可以获得需要的电容。不严谨,但是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无所谓,常见电容一般的规律性来说,“好电容“基本上各参数都不错!业余条件来说,通过 ...

像那个CBB24是最让我失望的,因为这个100V耐压2.2uF,体积超级小,而且1k ESR=14mOhm,10k ESR=4mOhm,结果介电吸收却是下游。不过EPCOS的B32653出乎意料的强,厦门法拉MKP21也可以。

网友:
这个工作量不小啊!厦门法拉普遍都不错

网友:
后面几个的巨大反差也许是和测试线路和空间电磁波谐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那个CBB24是最让我失望的,因为这个100V耐压2.2uF,体积超级小,而且1k ESR=14mOhm,10k ESR=4mOhm,结 ...

筛选后,最好还是上机测试,才知道哪种更合适,单纯的测参数不是目的。

网友:
电容器的常见参数好像也几十种,不同频率下又差异很大,建议在应用场景下去测试对比。

楼主:
我做了一个数字电桥的那个电路,就是运放提供虚地,然后两个100欧电阻那种。拿双通道示波器看了一下输出的波形相位差和幅度,电路应该是正常工作的。最近TI新推出了好多高带宽的FET运放,感觉这种结构的电桥,最高频率又能上一个新台阶了。
下一步用单片机+高性能ADC采样这两个电桥的输出波形,试一试能否正常工作在1Hz或0.1Hz,然后和介电吸收方法测得的结果在做比较。

网友:
着得好无聊才干的事哈

网友:
这个确实得有大把时间才玩得了啊!

网友:
哈哈,测试条件真好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测试资料贴

楼主:
今天又新弄了一些电容板,然后采用了稍有不同的测试方法:
❶充电10秒
❷短路10秒
❸开路10秒后测量电压
用这个方法重复几次,测到的电压会随次数增多而略微上涨,一般三四次就稳定了,然后把电压记录下来。

和之前的做比较,发现两次结果大差不差,有些电容有点差异。
第二列是旧方法,第三列是新方法。

然后看一下Q与介电吸收的关系,这里的Q已经扣除了1毫欧的PCB电阻,所以对那些大容量导致低ESR的电容会更公平些。

前面这张图是按Q进行降序排列;
后面这张图是按介电吸收电压升序排列。

有一个发现就是,介电吸收前四名的电容(分别是35,38,40,40)的100Hz Q都很高(>7000)。
但是后面紧接着好几个都是低Q的(<5000)。

再往后的话,Q就有高有低了:
有Q=876但是介电吸收=45的,也有Q=9561但是介电吸收=65的。

然后倒数几名的MKT,介电吸收参差不齐,但是Q基本都是600多。

C0G的话,我做了一个12uF的阵列,没感觉它漏电,但是测到的介电吸收只有10~15,所以只能猜一下C0G的超低频(0.1Hz)介电吸收很低,但是低频(5Hz)介电吸收一般。因为在实际电路中C0G表现没这么好,当然也不排除我这卷C0G体制特殊。

————

这些电容容量很大,所以在1Hz或0.1Hz下能获得一个不算大的过分的容抗,自平衡电桥法应该可以测,等调试好单片机和ADC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