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改滚珠轴承,对滚珠轴承的选择

楼主(2024-07-14):
去年冬天把我电风扇轴承改成滚珠轴承了(之所以要改,主要是含油轴承不行了,加了油用不了多久就又会被卡死),今年拿出来用了几天,感觉噪音太大了,晚上有时会被吵醒,就像在烧开水一样,一听就是滚珠轴承的噪音,于是决定再换两个轴承试试。原来用的是S**的,这回用的是T*H的,结果噪音奇迹般的没有了,只有风声了,真不错。当然用别的品牌也是可以的,只要噪音不大就行。这里我分享一下怎么选这个滚珠轴承,只要把滚珠轴承套在转子轴上,然后用一只捏住滚珠轴承,再转动风扇转子,放到耳边听,只要没有什么噪音就行,如果有沙沙声就不能用,否则安装完了之后的噪音是你承受不了的。这里没发图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我再来发图。当然也可以加油来解决噪音的问题,铁封的盖子不好撬开,但也可以让它慢慢地渗透进去(用轴承用机油,黄油流动性不行),加油之后效果也还很不错,如果用塑封的直接撬开打高温黄油就行了,简单多了。

网友A:
这几天手里的一个风扇出问题了!!
今晚打磨轴,和轴套,不管是上机油、固体油,还有混合的,第二天准就卡住,用手拨两下又可以赚。
但是打开后里面就是焦黑状态,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准备换电机不保养了。
淘宝上看18 20 22 24厚的轴承电机,价格不等,现在不知道怎么买了。,

网友:
滚珠轴承没有原来的含油轴套安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手里的一个风扇出问题了!!
今晚打磨轴,和轴套,不管是上机油、固体油,还有混合的,第二天 ...

有直接改轴承的电机外壳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直接改轴承的电机外壳套装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的。有看到,怀疑他们的电机也不纯,我这手上的都是老式的绕线。
回头我整几个出来。。当时单位解散我就留了两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手里的一个风扇出问题了!!
今晚打磨轴,和轴套,不管是上机油、固体油,还有混合的,第二天 ...

含油轴承要用热油清洗,微孔间隙清洗干净再热润滑油侵泡.吸饱润滑油才能保用时间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含油轴承要用热油清洗,微孔间隙清洗干净再热润滑油侵泡.吸饱润滑油才能保用时间长 ...

同样的操作,就这台很奇葩,都是第二天就卡,而另一台就天热后保养完开始用,两个月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含油轴承要用热油清洗,微孔间隙清洗干净再热润滑油侵泡.吸饱润滑油才能保用时间长 ...

最好里面的毛毡也同时换掉,用的时间长了毛毡不吸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手里的一个风扇出问题了!!
今晚打磨轴,和轴套,不管是上机油、固体油,还有混合的,第二天 ...

用608ZZ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操作,就这台很奇葩,都是第二天就卡,而另一台就天热后保养完开始用,两个月了没什么问题。 ...

一方面是轴承有磨损了,加油也用不了多久,还是改了吧,改后风力也大好多!

网友D:
感觉含油轴承也能用很长时间啊

网友:
含油轴承太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含油轴承也能用很长时间啊

主要是现在的风扇价格太便宜了,含油轴承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寿命不会很长,过去老的电风扇用了十多年了,还能用,含油轴承寿命也是很长的,主要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手里的一个风扇出问题了!!
今晚打磨轴,和轴套,不管是上机油、固体油,还有混合的,第二天 ...

可以考虑改直流无刷电机  安静 省电  主要得买到合适的电机  一般主轴会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含油轴承要用热油清洗,微孔间隙清洗干净再热润滑油侵泡.吸饱润滑油才能保用时间长 ...

正解,普通加油方式作用不大。

网友:
各位各位,愣是整得厂家,喘口气都不能大声的

网友:
TKH是哪一家?我咋不认识?

网友:
我的电扇噪音就大换了新轴承还是一样TKH什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改直流无刷电机  安静 省电  主要得买到合适的电机  一般主轴会短一点 ...

也想换,可后来找了一下,带摇头的一套要47还不含电源,买一台新的永速才84.9,不太合算, 换这种还不如直接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