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电视机换背光灯条

楼主(2024-07-14):
      一台二手TCL电视机43寸L43R6800 UTD  开机闪三闪,黑屏无遥控器,按面板无任何显示无从下手,网上查到手上电源闪烁三闪烁说明已经在启动开机,开机检查各项电压都有正常,不亮系背光灯不亮所为,量得电源板背光开启电压已经送达,输出到LED的电压没有,背光由BD9211所完成,量得13脚保护电压已经启动,实查二条背光灯条已经开路。原装的灯条比较贵,在网上买了二条兼容的灯条回来加电不亮,原来新买的灯条是16灯珠串,四并联,原灯条是57灯珠单串,于是用刀片割开做成单串。实测输出电压212V成功点亮再也没有保护。

网友A:
你买的时候没有问问卖家吗?何苦自己这么费事。

网友:
现在都是使用大灯珠加透镜,寿命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时候没有问问卖家吗?何苦自己这么费事。

5元一条没问直接下单,卖家写的是43寸电视背光灯条,这么便宜我也就算了不想退。直接割开边接。

网友:
没那么简单,很快就旧病复发

网友:
这颜色看上去很粉啊。

网友:
要换新的,不然哪天又坏灯芯了

网友:
不介意买便宜货,日后会麻烦的。

网友:
现在基本用直下式灯条,发光均匀,这种侧入式的用的少。

网友:
这也能修好,一般就直接买最好别改,你这个价格我怕寿命有限。

网友:
呵呵,今日雄狮也就配这样的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5元一条没问直接下单,卖家写的是43寸电视背光灯条,这么便宜我也就算了不想退。直接割开边接。 ...

你的工钱怕是100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