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拆个电风扇 电机铝线的,接头很难焊接。

楼主(2024-07-14):
刚有人拿个电风扇说不转拉。通电有显示 就是不转。拆开测量。黑色线和高中低档接头,不通。得电机不行拉。本来想不修拉。还没有其他啥事情。得慢慢拆吧。
拆开后发现进线和线圈有5个线头。 发现2个细得线圈线 断了。结果很简单的焊接。不沾锡。一点都不沾。最后把外面的漆烫掉 直接查绕上。不管了 。用锡沾了下。不管拉。装机。以后爱开不开吧。弄不了 。只能这么个样子拉

网友:
松香,助焊剂弄点就好了

网友:
正常操作,不是换电机收费嘛

网友:
用不锈钢药芯焊锡,就是废烙铁头

网友:
应该有专用铝焊接的东西  再说就是修好下回还得找你 说没修好

网友:
铝线,就是焊住,过几天还会断的,换电机。

网友:
就这样刮开绕几圈用锡封住,目前用了2年还没坏

网友:
铝线是最坑人的,不耐腐蚀,不耐震动,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大规模使用铝线的?

网友:
拧住应该也可以,通过的电流不大

网友A:
接头刮去漆,扭在一起,用细铜丝缠绕数圈,再用焊锡丝焊一下。

网友:
看到铝线直接扔

网友:
可以用细铜管挤压二根线。

网友:
接触过几个,一般是扭在电机线圈上的温控保险开路。

网友:
拧在一起,然后蘸助焊剂或者火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刮去漆,扭在一起,用细铜丝缠绕数圈,再用焊锡丝焊一下。

铜铝会起反应的

网友:
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现场能用就行,收50元,下次断了再来

网友:
用细铜线把铝线缠上再焊接

网友:
用压扣夹紧